用伺服电机取代液压电机应该怎么用?

楼主(2015-09-25):
一台磨床本来使用的液压驱动床体,然后提出要使用伺服电机来代替常用的普通电机,请问这种改变有什么好处?有其它配套需要更改吗?如何来发挥这种好处呢?

网友:
1,“用伺服电机取代液压电机应该怎么用?”
请问: 液压电机指的是液压马达吗?
2,“然后提出要使用伺服电机来代替常用的普通电机”
请问:伺服电机想替代的是什么?想替代的是油泵电机还是,液压马达?
3,改为伺服电机就是为了控制精度高自动化程度高及节能。就等于给设备升级了。
4,其他配套方面就多了,想要达到多高的自动化程度,当然投入是不一样的。
5,这种好处当然很多了,自动化程度高了,省人力资源的费用,等等!!!

楼主:
唉,贴子竟然都没人看,顶一下吧。

网友:
节能吧,压力到了会停机。响应快。

网友(2016-05-13):
压力到了会停止?是指电机停止吗、还是动作停止?该系统需要稳压吗?电机停止了压力还保持不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