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轴上两个齿轮的情况,请教

楼主(2015-09-25):
假设4KW的电机,在其输出轴上 有两个齿轮 他们的输出功率相等么?球解答?
   是不是根据负载的不同 两个齿轮的功率不同?比如说 齿轮1的负载时3  齿轮2的负载是1   那么齿轮1的输出功率是3  齿轮2的输出功率是1   ?

网友:
建议楼主,翻看材料力学中轴的扭转,有专门介绍轴上功率分配计算的,很基础的问题了。

网友(2015-11-13):
有图片明了一点

网友:
输出力多大得看阻力多大,输出多大功率得看做功元件。

网友:
一根轴上的齿轮旋向相同,其余的应该都不同,至于功率分配要考虑的东西多了,比如何其配合的齿轮,轴的扭矩

网友:
首先,不管是电机还是液压传动,输出的功率大小与负载状况息息相关。两个齿轮,每个齿轮组的负载不同,功率必然不同。搞清楚力矩,以及扭转运动的基本原理对于回答你这个问题非常有帮助,这是个基础问题。

网友:
有没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