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工件怎么做超声?请教

楼主(2015-09-25):
圆形的尺寸为D97*30        长方形的尺寸20厚。

网友A:
你是要超声探伤?除应力?清洗?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超声探伤?除应力?清洗?加工?

这是成品件 做超声探伤。

网友B:
以前做过磁粉探伤,零件两端加上电极,在零件上面浇上磁粉,然后通电,然后看看零件上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过磁粉探伤,零件两端加上电极,在零件上面浇上磁粉,然后通电,然后看看零件上有没有

我没有磁粉 也不会做磁粉  就是想知道超声怎么做,大侠能指导吗?

网友:
我们厂有一个车间有一台超声设备,主要是给一些精密主轴,不过没有去过,有同事拿零件去做过,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探伤要有“超声波探伤仪”

网友C:
把表面洗干净了拿探头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表面洗干净了拿探头探就可以了、

是圆周面还是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