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excel驱动模型

楼主(2015-09-25):
各位请教一下,我们公司从国外分公司和总部拷贝到国内公司的图纸,inventor做的,比方说一台设备,面向不同客户会有不同长度 宽度甚至更复杂的参数,国外的图纸只要在与inentor链接的excel表里修改一下参数,图纸就会自动出来!而我们国内公司都是手动去改!请问有谁接触过,稍微提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autocad做过类似的出气缸图纸,就是用在图纸里插入个表格,然后在相关尺寸上用表格的值代入公式自动计算(在标注里插入字段,字段类别选公式,再把表格的值代入设计公式)。这样把表格的值改一下,再刷新下,各个尺寸就自动更新了。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cad做过类似的出气缸图纸,就是用在图纸里插入个表格,然后在相关尺寸上用表格的值代入公式自动计算(在 ...

用我们都会用的,我想知道inventor模型是怎么跟excel做链接驱动的,谢谢

网友B:
这种用表格驱动属于系列化的产品了啊!我们公司用的solidworks,里面插入-表格-设计表。大概的思路就是先做一个模型,给每个尺寸取名字,然后点设计表的时候,可以自动生成设计表,第一行放自己想要对应的尺寸的名称:如内圈,外圈,厚度。第二行一下的,就填写每一种规格对应的尺寸。但是如果有的产品虽然系列化,但是不同规格有多特征或者少特征,就不好操作了!inventor没用过,不过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说过inventor,应该也是大差不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表格驱动属于系列化的产品了啊!我们公司用的solidworks,里面插入-表格-设计表。大概的思路就是先做 ...

特征是可以压缩的啊

网友(点评):
可能是我表述有问题,基本上都可以用表格做,但是有的很特殊的,目前还真的就是拎出来单独做的,找了solidworks公司人过来培训,他们也推荐很特殊的单独做,所有产品就那么几个特立独行的,单独建模也没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话说,你的主要问题是能不能链excel,现在能链了吗?

网友:
Security  Warning :Macros have been disabled.  //宏被禁用。
它这是自己写的宏程序控制的,打开宏,自己编辑下。
vba写个这样的宏也应该不难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陈老师!

网友C:
做个尺寸关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尺寸关联就行了

是吗,真的很简单?请为我们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按陈老的这个方法,很容易搞的,最好的表格和零件放同一个路径下的文件夹。方便管理。在建模前先考虑好哪些位置的尺寸是要变动的。就设定这些尺寸在表格里。在绘草图和其他建模过程中引用相关设定的值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倒腾出来了!

网友E:
学习,不过有些看不懂,菜鸟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不过有些看不懂,菜鸟路过

学习,是因为不懂。
有些看不懂,很正常,所以要学习。
路过,这就不正常了。明知自己有不懂的、需要学习,却采取“路过”的对策,很古怪呀。

难道只是为了“刷存在感”?可是,您在这里是否存在,有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是因为不懂。
有些看不懂,很正常,所以要学习。
路过,这就不正常了。明知自己有不懂的、需要学 ...

我错了,谢谢提醒,学无止境,

网友(2019-05-09):
你好,您截图的inventor资料能提供学习下吗?谢谢。404537932@qq.com

网友:
楼主是bosch(博世)的员工吗?挺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