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问题探讨

楼主(2015-09-25):
快中秋跟国庆放假了,公司最近也不忙,就随便找点事情干干,把以前工作上遇到的小的细节的东西再翻出来仔细倒腾倒腾。
曾经我发过一个帖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383,是关于四个齿轮外啮合形成封闭传动的,在下图纸之前,肯定要在自己电脑里面建模,然后仿真一下,看看能否啮合。后来仔细做下去发现,这四个齿轮的齿数、中心距必须满足条件才能啮合。手工计算完成之后,用三维软件仿真,肉眼不仔细看,能看出来四个齿轮完美运行了,当时也把图纸下去做了,在等零件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其实齿轮之间还是有点小干涉(迈迪生成的齿轮),想想已经下去做了,就等回来再看把,齿轮全都回来之后,发现能顺畅运行,再后来,由于比较忙,就把三维里面干涉的情况给忘记了!
今天有空,想起来以前三维上面干涉的问题,仔细想想,齿轮加工是配对加工的,中心距也是数控床子保证的,难道是三维齿形有问题?很好奇心里致使我自己动手自己画了渐开线,画了齿轮,然后去跟迈迪生成的齿轮比对,不知道是solidworks软件自身的问题,还是我肉眼的问题,感觉两个齿轮就是干涉的。想想这种比对方法不严谨,就又用自己画线的方法,又画一个齿轮,看两个都是自己用渐开线画的齿轮,结果还是干涉的。总结:虽然三维上是干涉的,但是至少他还是能知道生产的,只要保证看上去是啮合的就行,不需要深究细节。
到这边就结束了吗??我一开始也这样想的,可是后来突然又想到,我做的是外啮合,如果只内啮合一类呢??慢慢就想到行星齿轮,如果是设计行星轮系,一般情况下,中间的三个或者四个小齿轮,应该是均布吧?不然载荷会不均吗?其次,怎么保证啮合的?申明一下,我不是拿来主义哈,我自己手头上也在算,正如标题,只是大家探讨一下,有经验的可以提一提意见,毕竟我也在这边一个人意淫,有的问题还是想不到的,然后也有不少弯路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大侠,我猜想,你是在软件中装配的问题。
我用PROE在装配行星轮系时,要在行星架和太阳轮上做基准面的,在机构中设置通过基准面设置初始位置关系。
当然你图片上的行星轮系要正确啮合,是有齿数比关系要求的。

网友A:
还有,你那个帖子中的机构,挺巧妙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那个帖子中的机构,挺巧妙的,谢谢。

我随便取的齿数(按照推荐速比),然后模数为了好计算,就取2,齿数分别20,40,100。建模出来竟然一次性成功了。看来狗屎运还是有的,不知道你说的选择齿数有讲究是指的啥,能明说不?
另外,帖子中的机构,也是偷看的外国的设备的机构,拍照回来自己摸索的,归根到底不是自己的。

网友(点评):
你那齿数比,要和菱形的角度比相对应的

网友(点评):
如果齿数是20,40.那么菱形角度就是60和120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随便取的齿数(按照推荐速比),然后模数为了好计算,就取2,齿数分别20,40,100。建模出来竟然一次性 ...

楼主看看这本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本就行

版主减下分吧,太多了分了

网友(点评):
太不厚道了哈!扣分就算了,还没给全!^_^

网友(点评):
全了, 不知怎么有个9的 压缩后我自己解压过可以的

网友:
抓了个动画视频,你看看。

把PDF格式改成ZIP,解压缩后看

http://www.56.com/u74/v_MTM4OTQwMzU5.html

网友(点评):
怎么上传视频?

网友(点评):
没传过动画,要不你传我邮箱吧!651579580@qq.com

网友(点评):
我做了个20,30齿的

网友(点评):
传到56网,回头引过来

网友(点评):
楼主这动画是什么软件做的?sw??好像不像唉!

网友:
应根据实际用处而设计才好

网友(点评):
没仔细看楼主的东西,或者是你没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那个帖子中的机构,挺巧妙的,谢谢。

挺有意思的,除了液力钳,还能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本就行

哥,威望能不能便宜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本就行

行星传动机构设计1994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有意思的,除了液力钳,还能用在什么方面?

想象一下,那个永远平行于地面的地方,放一个宽胶带,旋转运动圆心(齿轮圆心可以掏空)放一个棒,棒在往前走,这个时候只要棒子速度跟齿轮速度匹配,就可以做到,把胶带缠绕到棒子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行星传动机构设计199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