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一般车床,加工中心,磨床给精加留多少余量

楼主(2015-09-25):
求解答

网友:
跟零件大小,长度有关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没有办法回答。想要答案说个大概尺寸出来什么机床。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查表。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工件大小,材料等等。

网友:
我们基本上都是单边留个0.5毫米做精刀,有时会多点

网友:
要安照实际,另部件的大小,材料的热处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