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拧断的小螺钉

楼主(2015-09-25):
这是今天装配连杆时被扳手拧断的小螺钉,我想请教的是在断裂的一瞬间,它到底是被“剪切”断的,还是被“拉”断的?或者说哪个力起主要作用?是正应力还是切应力?
从断口上看,如果是被“剪切”断的,那螺钉中心面为何没有发亮的断口??

网友A:
一般小的拉断,大的剪切断。

网友:
为什么 ,没次在看技术问题的时候,我一听到别人跟我讲“这个东西,一般是什么……,一般怎么怎么样……”,我都觉得浑身不舒服,一般是这样,那二般是什么样呢?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的拉断,大的剪切断。

M多小算小呢?多大算大呢?

网友(点评):
多普通算普通玩家,多高级算高级玩家呢

网友(点评):
按照经验,我们公司有个M12的,是被剪断了

网友:
普通扳手还是扭矩扳手?

网友:
三向应力,为啥非要归结到某一个应力的作用上?第三理论强度怎么校核的?

网友:
单一力所导致的破坏,只存在于理论分析中

网友:
你可以进行受力分析下!

网友:
理想状态下,螺钉装配的时候,宏观上是拉扭组合应力状态,

根据这个特点,在设定安装条件的时候,可以画出螺钉的弯扭组合破坏(F-T)曲线,就是利用米萨斯应力准则,画出应力椭圆曲线,再根据假设换算到F-T曲线,

再把螺钉(标准)的扭矩-夹紧力曲线(一般是直线或折线段)放到同一张图,保证落在椭圆之内,这是安全安装的必要条件

再根据所需夹紧力设置扭矩,用扭力扳手或者扭矩枪来控制,

自攻螺钉的过程还要复杂一些,还要寻找螺钉的开始夹紧扭矩,一般做测试得到比较好的指导

*实际上可能还有弯矩,如头下的接触面积不对等就会有弯矩,

 更进一步的,实际的应力分布还要复杂,不管是轴向还是径向,都有分布曲线。

网友(点评):
好复杂,需要好好看书学习!

网友:
看照片好像是制造的时候就有很大裂纹,受力时剩余部分被扭断(塑性变形量过大后被拉断)

网友:
前端时间我也是被螺丝迷惑了下
螺纹牙坏掉了。
多 亏了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