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1m 宽0.6m 承重150kg的不锈钢板,怎么确定其厚度

楼主(2015-09-26):
长1m 宽0.6m 承重150kg的不锈钢板,怎么确定其厚度?
还有在设计上要注意什么?要不要在受力方向上焊接一块,防止其变弯?

网友A:
要确定,钢板的固定方式,固定位置,150KG重量的分布状况,变形的允许量?

网友:
超声波测量仪

网友(点评):
不是测量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确定,钢板的固定方式,固定位置,150KG重量的分布状况,变形的允许量?

能详细说明下吗?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这块板是在什么环境下使用的

网友:
我物理学的差,简单表示一下,有错勿喷,悄悄告诉我就好了

网友:
纵向要加筋板。

网友:
工况都没说。。

网友:
只要将不锈钢板放在够平的地上,就不会变弯,基本上1.0mm以上应该可以了。

网友:
用槽钢焊接个框架,上面蒙一层不锈钢薄板,又省钱,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