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数控切割机价格多少?

楼主(2015-09-26):
请问,行程1.5X3米,钢板切割最大厚度为16mm.  精度要求一般就可以。  这样的设备多少一台?

网友:
淘宝上不就有么?3000~7000左右

网友:
不要等离子机5000,要得看等离子机档次了

网友(2015-10-26):
你咨询的这种是便携式数控切割机,切割16mm厚的钢板可以选用120A等离子电源。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打我电话13387519345,我就是数控切割机生产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