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车能达到的精度

楼主(2015-09-26):
各位大侠,自己车过的尺寸精度能达到多少?表面粗糙度多少?

网友:
精车可以6~7级精度,粗糙度得看干什么材料,一般钢件不锈钢铸铁的话0.4~0.8,铝件淬火钢之类的能更高点。

网友(点评):
跟着学习一哈子

网友A:
通常使用普通车床在精车时要求达到的经济精度为7-8级,如果要做到高于7级,单件生产可以达到,但不经济,高于7级的一般用磨加工来解决,这样的效率较高成本较低。
另外就是目前有许多高精度,高性能的加工中心也用来承接大量的车加工任务,用的是硬质合金的刀头,效率和精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时,就可以在一次装夹中完成多面的切削,这样得到的零件精度,可以达到5-6级。

网友(点评):
估计抄的时候漏了“数控车床”几个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使用普通车床在精车时要求达到的经济精度为7-8级,如果要做到高于7级,单件生产可以达到,但不经济,高 ...

能不能介绍一下,加工中心用于车削,一般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加工短圆柱的外圆用的是套车或者叫套镗,得看批量大小合适不合适。

网友(点评):
有这种套刀 的照片可以展示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使用普通车床在精车时要求达到的经济精度为7-8级,如果要做到高于7级,单件生产可以达到,但不经济,高 ...

论精度的话,达到精6,粗糙度0.8也是没问题。
但考虑经济的话不如上磨床。
但对于较软的零件,车工还是第一选择!

网友(点评):
磨床的效率是个问题啊,现在0.8及以下的粗糙度基本都不用磨的了。

网友:
有一些专用的特殊车床加工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镜面,用来加工光学器件和液晶面板中光学片材的压制滚筒

网友(点评):
不说特殊,仅限一般车床

网友(点评):
这算特种设备,不能跟一般的通用设备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介绍一下,加工中心用于车削,一般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百度一下反镗刀就知道了

网友:
顶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反镗刀就知道了

谢谢提醒!
据我所知,反镗刀和车刀套,镗刀套,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
据我所知,反镗刀和车刀套,镗刀套,是不同的。

可能各地叫法不同吧,我说的那个就是外圆镗刀

网友:
精车能达到的精度和产品的硬度及材质、车床的刚性和精度有很大关联。
好的车床,我们有德玛吉车削加工GCR15轴承钢套圈内孔,材料硬度58-62,采用CBN刀具,光洁度可以达到0.3-0.8,尺寸精度可以控制在0.015,大概20件补偿一次,圆度大概在0.002左右(和装夹有关系);

以上数据为实际验证所得。

网友:
这个是按照你提供的图纸和稳定性衡量的。

网友D:
普车的话很难达到0.8

网友(点评):
我们这的老车工师傅说,他能达到1.6,可能比较保守。看大侠的说法,应该可以达到0.8,只是效率不高,不够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车的话很难达到0.8

数控车床不说,普车的话,若是老车工做,转速达到最大值,使用沙粒细点的沙纸打磨,还是可以达到0.8的。

网友:
一般可以精确到0.02左右!粗糙度可以达到0.4!

网友:
材料硬的话达到0.8没问题吧,甚至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