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顶尖叫什么?

楼主(2015-09-26):
(图片)

楼主:
这顶尖叫什么? 是标准件还是非标件?

网友:
像专用卡具,
如果是死顶尖,后边的螺纹,还应该配有螺母,螺母上配销,限制工件

网友(点评):
螺纹是卸顶尖用的,一背就下来了。

网友A:
这种顶尖还是第一次见,椎体上那是硬质合金卡在槽里的?

网友B:
估计是用做车床加工轴类零件.双顶时靠合金强行切入表面而产生扭矩(该顶尖应当是位于主轴端),很多轴类零件是需要一次加工所有外径的.所以就用到了这种结构.
说的不对欢迎指证.

网友:
这个驱动顶尖的一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梅花顶尖

好像是非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顶尖还是第一次见,椎体上那是硬质合金卡在槽里的?

是的
因为我们买不到大合金就这样做的。

网友(点评):
大侠需要多大的合金头 可以咨询我QQ19572112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用做车床加工轴类零件.双顶时靠合金强行切入表面而产生扭矩(该顶尖应当是位于主轴端),很多轴类零件 ...

多些指教,我一开始以为是标准件,后来老师傅说不是在外边定做的。

网友:
那么大的驱动顶尖一般是加工管子用的,

网友D:
我认为以上各位大侠都答错了。
这种顶针是工件热处理之后装在主轴上对研定位孔的,以便磨床磨外圆。

网友:
焊接刀吗?我是做整体合金刀具的,手工刀不是太懂

网友:
这个应该叫驱动顶尖带压出螺母型,标准的驱动顶尖是端面驱动的,使用的时候不会损伤顶尖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以上各位大侠都答错了。
这种顶针是工件热处理之后装在主轴上对研定位孔的,以便磨床磨外圆。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以上各位大侠都答错了。
这种顶针是工件热处理之后装在主轴上对研定位孔的,以便磨床磨外圆。

但是我想知道叫什么

网友:
这叫反顶尖,支顶细小工件用的。

网友:
这个顶尖应该可以用来带动类似带内键槽的零件,用60度上面突出的键来带动!(我是新人,请多指教!)

网友:
带莫氏锥度的的,应该是机床上的标准顶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