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标准外啮合直齿圆柱齿轮,如何简单计算其重合度?

楼主(2015-09-26):
一对标准外啮合直齿圆柱齿轮,标准安装时,单对齿轮啮合区域为0.7倍的基节,请简单计算其重合度。

网友A:
重合度1.3意味着70%的时间单齿啮合

网友(2015-11-22):
引用 网友A:
重合度1.3意味着70%的时间单齿啮合

请教下,重合度和单齿啮合时间比是如何一个定量关系?

网友:
重合度还分为,端面重合度,轴向重合度,法向重合度。

真的需要多翻翻书才能加深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