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真空系统如何进行选型

楼主(2015-09-26):
如上图,需要通过设计一套真空系统来吸起图中胶袋,胶袋质量较轻。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我是新手,对气动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根据上面的设计图,需要购买哪些设备,这些设备该如何选型?感谢大神指教!

网友A:
一般就是把重量、频率这些定好了都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吸起来之后干什么?前后工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起来之后干什么?前后工序呢

是这样的,吸起来之后需要两个吸盘共同把他打开,两个吸盘各吸住胶袋两边,并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把重量、频率这些定好了都没什么问题了

请问值得是工作的频率吗?重量是什么重量?

网友(点评):
重量就是吸起物体的重量,频率就是需要多久时间产生真空的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