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开袋问题

楼主(2015-09-26):
PE薄膜袋单层厚度0.03mm,超薄,与客户沟通过,无法将袋子的厚度增加。
目前在测试N多种真空吸盘开袋后,选择了柏卡专用的开袋吸盘(如图所示),唇边很软,开袋成功率提高很多,但还是不能达到客户要求。在真空系统方面无论是用高流量的真空发生器还是真空泵来提供真空,吸盘吸取袋子的正向吸力都特别小,反而侧向力会很大。在两侧吸盘拉开袋子的时候,吸盘很容易破真空而脱落,造成开袋失败。
咨询吸盘厂家沟通后,说是由于薄袋内静电力的存在,影响较大。之后与生产料袋的厂家沟通,说是袋子内的静电很难去消除,而且即使消除了,袋子放置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带上静电。
目前想不到其他解决方式,求助各位大神,给小弟指点一二。
跪谢了

网友A:
找办法泄放静电。

网友B: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去消除或减弱静电影响:
* 开袋工位使用离子风式除静电装置
* 适当提高车间湿度
* 制袋时内表面喷粉处理可防粘连

网友:
学习了,这一块比较陌生。

网友C:
使用除静电装置意外,单层吸盘是否可以增加缓存装置,还有改变布局方式试试

网友:
拿气枪吹一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办法泄放静电。

袋内静电怎么消除,给小弟一个具体操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去消除或减弱静电影响:
 * 开袋工位使用离子风式除静电装置
 * 适当提高车间湿度

多谢。
1.目前使用静电消除器放置于侧面,用于消除袋与袋之间的静电。袋子开口正前方还放置有一静电消除器,用于把袋子吹张口,消除内部静电。这种方式同样存在一个问题,离子风大的话会把袋子吹乱,小的话不起作用,很矛盾。有更好的操作方式的话,请指点。
2.适当提高车间湿度,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3.“制袋时内表面喷粉处理可防粘连”,这个料袋厂家是说通过在做袋子的时候添加一种化学药剂,可以使袋子更光滑一下,开袋更容易一点。我不知道你说的喷粉处理是不是这种方式。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去消除或减弱静电影响:
* 开袋工位使用离子风式除静电装置
 * 适当提高车间湿度

http://www.ppzhan.com/Tech_news/Detail/16318.html
复合膜摩擦系数太大(爽滑性不良,开口性不好)的对策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除静电装置意外,单层吸盘是否可以增加缓存装置,还有改变布局方式试试

你说的改变布局指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1.目前使用静电消除器放置于侧面,用于消除袋与袋之间的静电。袋子开口正前方还放置有一静电消除 ...

关于第3点的回复如下:
 就是在制袋机上配一个撒粉单元,制袋时在内表面撒一层极薄粉末以改善袋子开口性,一般食品包装袋用的是玉米粉
 电气式撒粉机适用于贴合机、分条机、制袋机、淋膜机、PVC压延机、PVC玩具制造业抗黏使用。
电气式撒粉机的原理在于将粉料均匀填入粉槽,粉槽中的网目轮滚动的同时,利用高压离子击落网目轮上的粉料,使粉料均匀撒落膜料或产品表面。网目轮转速及高压离子强度可做调整。为避免静电原理造成撒粉不均匀,建议在撒粉机前装设-软针式静电消除设备,在消除静电后,进行撒粉动作将有助于粉料的均匀度。
 适用范围 为印刷和复合薄膜、纸张等改善摩擦系数,特别是改善软包装袋子开口性方面效果特别好,也是目前最好的改善方法。

网友D:
吸盘可以试试PIAB的,图中柏卡的应该是仿制PIAB F26、F33。
此外,开袋时,两个吸盘不能对中,建议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盘可以试试PIAB的,图中柏卡的应该是仿制PIAB F26、F33。
此外,开袋时,两个吸盘不能对中,建议错开。

多谢。
嗯,目前使用的情况是吸盘厂家建议的稍微错开一点。
PIAB的吸盘没有使用过,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点评):
有袋子的样品可以寄来,帮你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3点的回复如下:
 就是在制袋机上配一个撒粉单元,制袋时在内表面撒一层极薄粉末以改善袋子开口性 ...

ok,明了。遇到了大师,多谢指点

网友:
PE袋是一平方多少克的,厚度是多少丝的。可以试试从上往下出风~

网友:
带水两侧错开吸

网友(2016-04-04):
直接制袋

网友E(2017-06-19):
兄弟,两年过去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8-07):
能分享吸盘的结构吗

网友(2017-09-21):
引用 网友E:
兄弟,两年过去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同问!

网友:
开袋是多垫几下,或者袋库加吹气

网友:
期待有比我还要的建议

网友(2018-06-21):
兄弟,最后问题圆满解决了吗

网友F:
18192597610我的电话和微信,454738622我的QQ,目前也准备尝试用吸盘开袋,请问最终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了吗,请给予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选好吸盘,PIAB的F26、F33已经实现

网友:
楼主做哪个行业。也研究这个,我是用真空吸盘吸POF薄膜,可以加QQ242777176互相沟通学习了解下

网友(2018-09-22):
引用 楼主:
多谢。
1.目前使用静电消除器放置于侧面,用于消除袋与袋之间的静电。袋子开口正前方还放置有一静电消除 ...

用离子风棒试试

网友(2018-11-07):
加大接触面积

网友:
好象以前见过。

网友(2019-02-15):
引用 网友F:
18192597610我的电话和微信,454738622我的QQ,目前也准备尝试用吸盘开袋,请问最终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了吗, ...

谢谢,太感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
气动开关永磁类产品,磁性开闭周期小于1S,方便与机器人集成,气源仅用于磁性开闭,亦斐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
这个问题在全自动包装机中或许是通病了,开袋上袋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2021-04-28):
复合膜摩擦系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