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5-09-26):
一台1600KW减速机到江苏返厂维修,回来后安装空载运行1小时,加载运行不到两小时,出现高速轴联轴器端轴承超温报警停机,此轴承为2系列圆柱滚子轴承背对背安装中间加间隔环,间隔环外圆上加工有润滑油道,折开后发现没有油道。一个小小的失误给我们造成近20W的损失,此减速机我们是两用一备,在线的坏了换上备用的也是不能用。此减速机40吨,更换一次48小时,已经折腾我两次了,两次都是同样的问题-----行星减速机太阳轮断齿。上次断齿影响生产备了一台,买一台100多W,返厂维修一次40多W.
高速轴组件轴承座
齿轮轴
比较值钱的铁圈子
拆下另一台机的对比下
快装好了就是这个样子

补充内容 (2015-9-28 12:54):
更正:轴承为圆锥滚子轴承(32236*2),一端2系(24140)

网友A:
没有油道?这说明QC有问题。

网友:
冷轧  还是热轧厂。。。

网友(点评):
3218小型立式磨机减速机

网友B:
"圆柱滚子轴承背对背安装",LZ能否解释下?

网友(点评):
同问,问题是楼主为何笔误。

网友(点评):
估计是单列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只听说过7系背对背安装

网友(点评):
齿轮轴一端是一套双列调心,图中未拆下的轴承,另一端是两套2系加间隔环,就是原来的7系吧,这两套轴承是内套大端对大端安装,我们说是屁股对屁股。

网友(点评):
4列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回害怕伏枥:不是笔误,我得承认错误,轴承是我拆下的型号是我抄下的并拍了照要与厂家交涉的,发了那么多图却没看轴承型号,是我出了问题,新旧型号没搞明白。

网友:
不重视质量的企业产品。。。。

网友(点评):
细节很重要

网友(点评):
业内知名厂家

网友C:
那根齿轮轴上是不是还有一个轴承没有拆下来?那些红红的东西是什么啊?你们这轴承有没有保持架的?

网友(点评):
红红的是轴上的轴承间隔套,很轻松就可以拆下的

网友:
维修厂家失误不应该

网友:
没看明白?道行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根齿轮轴上是不是还有一个轴承没有拆下来?那些红红的东西是什么啊?你们这轴承有没有保持架的?

那是间隔换

网友:
螺伞传动机构

网友D:
1600Kw用在什么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00Kw用在什么设备上?

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安装还分背对背式吗??不了解这个呢,球指教

网友B:
"另一端是两套2系加间隔环,就是原来的7系吧,这两套轴承是内套大端对大端安装,我们说是屁股对屁股"
1. 2系是调心轴承,7系是角接触球;与圆柱轴承有什么关系?能否把轴承型号写出来。
2. 内套大端对大端安装,是背靠背么?

网友(点评):
我的错,32236

网友(点评):
Pascal刨根问底和对科学谨小慎微的精神值得大力推崇

网友E:
看这绣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新换的油用不了一个星期就变色了,换一次油70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这绣的·········

可能是你们公司在做表处理的时候没有注意使用环境

网友:
是不是轴向预紧量过大!

网友:
大家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一端是两套2系加间隔环,就是原来的7系吧,这两套轴承是内套大端对大端安装,我们说是屁股对屁股"
1. 2 ...

”内套大端对大端安装,我们说是屁股对屁股“容我咬文嚼字一下, 内圈大端对大端,不是面对面么?怎么成了屁股对屁股?难道。。。

网友(点评):
度娘了一下,还是你厉害,这个问题让你发现了。我们不说面对面背对背串联,只说大对大小对小,背对背是当时在场的一位领导说的,我也就这样写了。现在我也没明白轴承的面和背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点评):
我也晕菜了,看这里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2306&extra=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圆柱滚子轴承背对背安装",LZ能否解释下?

圆锥滚子轴承没有中间的进油孔吧

网友(点评):
是两套圆锥轴承,外圈加的间隔环上的进油道,油道四周有进油孔,其实我一直把圆柱看成圆锥

网友G:
一看减速机我就呵呵了
水泥厂啊,立磨啊。
我猜并不是隔套没有油环的问题。即使油环没有油道。因为外圈并不旋转,所以不会产生摩擦。油也可以从轴承的小端因为离心力甩向大端,避免出现润滑不到的现象。
另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比如轴承的游隙没调好,预紧过大,或者过小。
试运转发热,应该是游隙过小。游隙过小不能简单的垫端盖。要重新磨配隔套。
轴安装的时候注意不要划伤与之啮合的盆齿。

网友(点评):
炉渣微粉,高炉生产附属产品深加工,和水泥厂一样的。热电阻是测轴承外圈的,外圈不转就超温,拆开时轴承内圈已发蓝。这个是稀油润滑,没有油进入就没有润滑也没有冷却。

网友(点评):
看来确实是润滑问题。

网友(点评):
我记得以前一位大侠提过,冷却的作用不大,主要是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看减速机我就呵呵了
水泥厂啊,立磨啊。
我猜并不是隔套没有油环的问题。即使油环没有油道。因为外圈并 ...

你的提醒是对的。更换这个高速轴中间是出了问题的,当时不进油的时候就更换了另一台减速机的高速轴组套件,但换上后齿轮啮合位置不对,调整了几次垫片还是不行,加载运行声音异常不能接受(两台减速机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只是使用时间不同,磨损不同)后来才决定二合一利用原配伞齿,更换轴承和间隔环。拆轴承的时候动用200吨的压力机才拆掉,内圈差不多抱死。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分享经验。伞齿和盆齿都是成对跑合的,一夫一妻制。不具有互换性。到齿轮厂家一问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圆锥滚子轴承没有中间的进油孔吧

LZ说得是“间隔环外圆上加工有润滑油道,折开后发现没有油道。”
这与轴承有无进油孔没有关系。

网友H:
不会是江苏鹏飞的立磨吧?
下次拉倒洛阳来修吧。

网友(点评):
不是,比鹏飞有名多了,厂家不能说了,再说就明了。发帖的目的不是追责而是警示

网友:
48小时更换太折腾了吧,不如用好一点的轴承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H: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江苏鹏飞的立磨吧?
下次拉倒洛阳来修吧。

哈哈哈,楼主好心态。我要拿这个做例子,讲讲设备维护保养,可以不?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啊。这个小“失误”,造成厂家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不排除某些人故意为之,管理和控制出了问题,这次外协采用竞标方式,不返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楼主好心态。我要拿这个做例子,讲讲设备维护保养,可以不?

什么时候开讲?坐等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提醒是对的。更换这个高速轴中间是出了问题的,当时不进油的时候就更换了另一台减速机的高速轴组套件 ...

想问下内圈差不多抱死的原因是啥?设计的公差是多少啊?当时装配的时候又是怎么样装配上去的呢?

网友(点评):
1.高温 2.内圈过盈外圈过渡,公差不知道,我们是维修不是设计者 3.感应式轴承加热器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背对背安装?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
确实够大,轴承好像是调心滚柱轴承。

网友J:
我们厂生产的产品也有不少装配问题 !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江苏鹏飞的立磨吧?
下次拉倒洛阳来修吧。

洛阳的朋友你好,我也是洛阳的

网友:
拆轴承的时候动用200吨的压力机才拆掉,内圈差不多抱死。
  内圈配合是否太紧,这个机器轴承选型不好,或轴承质量不好,另外如果是购买标准件,那么轴承游戏是否太小,另外安装是否不规范,都影响轴承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厂生产的产品也有不少装配问题 !

朋友洛阳哪厂的

网友:
我们产品中使用轴承较多,出现过不少轴承安装问题 !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没有油道?这说明QC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洛阳的朋友你好,我也是洛阳的

亲。我在谷水街。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时候开讲?坐等大侠

大神,我也在打酱油摸索,主要是给用户讲。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楼主好心态。我要拿这个做例子,讲讲设备维护保养,可以不?

我们修过洛矿,佛兰德,重齿的立磨减速机。有机会去你们哪里学习啊

网友(点评):
有能力竞标不,可以为你提供机会,还有磨煤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也有可能是设计

设计缺乏QC------------审图员,哈

网友(点评):
设计反正都是抄的,这个是维修装配中出了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们修过洛矿,佛兰德,重齿的立磨减速机。有机会去你们哪里学习啊

谢谢大侠啊,有能力,我们自己四月份出来搞个机械公司(洛阳罗伊机械有限公司),专门做修理。往再制造上靠。要是修减速机,我就把厂里减速箱公司的师傅们叫出来。有机会合作啊。目前在修轧机和球磨机呢,还有宣传册还没有憋出来呢,尽快搞出来发给你一份。

      磨煤机是风扫煤磨还是双进双出磨煤机?还是煤立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大侠啊,有能力,我们自己四月份出来搞个机械公司(洛阳罗伊机械有限公司),专门做修理。往再制造上 ...

煤立磨.这台减速机已有三家竞标,但现在还没定。现在的情况是只知道太阳轮掉牙,更换齿轮轴,高速轴重新装配,其它未知,你如果有能力或修过,就知道要换哪些,可以报个大概价格来竞标,前提必须有资质和业绩。PS:上次你们那有一家来竞标汽轮机,报价比别家低一半,直接PASS.

网友:
引用 楼主:
煤立磨.这台减速机已有三家竞标,但现在还没定。现在的情况是只知道太阳轮掉牙,更换齿轮轴,高速轴重新装 ...

是孟电集团去竞标汽轮机不?
好的,我把压箱底的佛兰德立磨减速机,洛矿立磨减速机,重齿减速机拿出来了。正在报价,希望能赶上你们。
对修理过程控制我们一直按照五个基本要求:一是识别出修理过程中的所有控制点并确定其控制方法,二是验证工艺参数“窗口”上下限的合理性,三是对重要材料和修理实施延伸的过程控制,四是生产过程记录完整性要求,五是生产过程记录真实性要求。

楼主:
不是,最终选择了杭汽中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最终选择了杭汽中能

杭汽在国内是数得着的。

网友:
大侠,忘记问了,你们在什么地方?
报价快出来了。我想带着报价过去看看。我QQ:1342147343,邮箱:LOYAL567@163.com,为盼

网友:
楼主;我们是做立磨减速机里的推力轴承;(俗称塑料瓦)有需要联系我;QQ34294920

网友(2016-01-19):
没怎么看懂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H:
亲。我在谷水街。你呢?

我在凌波桥南

网友(点评):
我在凌波桥北

网友:
兄弟设备保养工作有待提升啊,给你看下我公司的日常管理G:\长兴设备\设备照片\企业一角

网友:
是不是轴承质量问题,或选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