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计算和设计商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5-09-27):
各位大神:
      附件这样的结构,在设计上有哪些缺点?另外还要注意什么,此工艺是焊接!四个钣金支架焊接后误差不能太大!
     如果要确定地板的厚度,要经过哪些计算?支架分为2层,没有画出来,承受100KG的重物!
     麻烦各位前辈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钣金很贵的,最好用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很贵的,最好用型材。

型材很难调整垂直度,所有的自己折弯,然后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材很难调整垂直度,所有的自己折弯,然后焊接!

垂直度为何难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