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等离子切割机价格多少?

楼主(2015-09-27):
请问,目前等离子切割机多少一台?切割行程1.5x3米,切割最大钢板厚度为16mm。切割尺寸精度一般就可以,在正负0.5mm.国内一般品牌。这样的设备多少一台?

网友:
我有一个客户,买的图产160A等离子,能割30厚的,精度在正负1,3W就能买到。

网友(点评):
不可能吧,这么便宜,质量有保障吗?

网友(点评):
割30厚钢板不太现实

网友:
轻型龙门的,在10W以上 看具体的电源配置

网友A:
我厂最近又进了一台1.5X3M的,等离子100A的,1.8W,国产的。

网友(点评):
请问你说的1.8万最大切割钢板厚度多少?精度能达到正负0.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厂最近又进了一台1.5X3M的,等离子100A的,1.8W,国产的。

这么便宜,什么牌子,求推荐

网友(点评):
沈阳美达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

网友(点评):
沈阳美达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

网友:
1.8W,白菜价。中国人的本事

网友(点评):
单臂式的。1.5X3M。

网友:
等离子切精度±0.5mm不现实
,就是进口的也不可能。用过等离子的都知道,切口会斜掉的,我们就是海宝105的,定的精度等级是±1mm。
经常斜5mm也不止。

网友(点评):
如果是加工1mm板,那精度是绝对没问题

网友(点评):
看好了。16的

网友(点评):
切割1-5MM,精度可达到+-0.5MM。

网友:
1.8w  光机的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吧

请问国产激光切割机多少一台,最大要切厚度16的钢板,行程1.5x3米.数控操作

网友(点评):
100内应该差不多吧,用光纤的

网友(点评):
差不多等离子价格后面加个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国产激光切割机多少一台,最大要切厚度16的钢板,行程1.5x3米.数控操作

激光切割16的钢板 比较少。。
16板厚通常是 等离子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厂最近又进了一台1.5X3M的,等离子100A的,1.8W,国产的。

好便宜呀,其他参数呢

网友(点评):
钢板切割厚度16MM,切枪高度跟踪。

网友(2015-10-27):
这个问题可以咨询厂家·

网友:
等离子就是切出来 面是斜的

网友(2015-12-29):
我也觉得低于10万的价格有些不靠谱了,否则精度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