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电机转矩如何增大,请教

楼主(2015-09-28):
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如何改变机械机构来实现转矩的增大呢?
请大神们赐教!

补充内容 (2015-9-28 10:50):
转速一定电机转矩不变,那带动的轮转矩能否做改变?

网友A:
杠杆原理知道吗?又要不改变速度,又想加大扭矩?我觉得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

网友(点评):
链轮带动,大轮带小轮是否可以增大一些呢?

网友:
能量守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杠杆原理知道吗?又要不改变速度,又想加大扭矩?我觉得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

是可以,但速度就下降了。。

网友:
用摆动液压马达。

网友:
T=9550*P/n,你要是能实现,可以推翻这个公式了,顺便还拿个诺贝尔奖了!不管是链轮还是齿轮的方法,速度是增加上去了,但是扭矩呢?所有传动都是有效率的,扭矩势必会减小。

网友(点评):
也是,按这个看只能改转速才能实现了。

网友:
用变频电机,加减速器,然后升频

网友(点评):
感谢!如不改电机,改机构可否提高带动轮的转矩?

网友(点评):
转矩增大了,速度就要下来。

网友:
楼主的专业是机械吗?怎么给我的感觉不是呢!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会有个课程设计叫二级/三级减速机设计,要是不会计算电机输出扭矩,减速箱输出扭矩,这个课程设计是完成不了的!还是因为楼主现在手头上结构已经做出来了,电机也买回来了,但是发现电机扭矩不够?想只更改几个零件?

网友(点评):
机子已经成熟,只是客户要求做点改动,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