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没休,国庆就指望这个了。铝攻牙??

楼主(2015-09-28):
直接上图
描述:钻孔和攻牙是分机台加工的,同样的机型。攻牙类型US 4-40美制牙。刀具用的是2.6苏式钻头,4-40挤牙丝攻。夹紧方式:气压。
问题点:钻孔后的牙孔是OK的。以4-40的标准在2.54~2.64之间,但转入攻牙的时候,牙就止规过了。改用手动攻牙机去试,也是一样的效果。
尝试改善方案及改善效果:
1.调整攻牙机转速       NG。
2.改用4-40车削丝攻      NG。
3.减小钻孔径到2.5      NG。
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建议一,换个通止规试试,建议二,如果楼主公司还有别的攻丝设备,单个孔攻牙试试,如果单个是OK的话说明丝锥和量规都没问题,问题出在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一,换个通止规试试,建议二,如果楼主公司还有别的攻丝设备,单个孔攻牙试试,如果单个是OK的话说明丝 ...

1.通止规方面一直是品检一套,生产一套。
2.手动攻牙机已经单孔攻牙试过了。不行。止规还是过。

网友B:
  按你这说法就材料没试?

网友C:
怀疑是不是螺距搞错了还是机器同步问题?一般这类东西通止规没问题的。我们用这大批量做铝件做了5年以上。当然个别大概千分之几的孔有可能止规不止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说法就材料没试?

差不多,以我现在的经验来讲,我能想到的我都试了。所以希望大家帮忙想想,是否还有其它的影响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不是螺距搞错了还是机器同步问题?一般这类东西通止规没问题的。我们用这大批量做铝件做了5年以上。当 ...

螺距方面买的标准的 4-40挤牙丝攻。机器同步问题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

网友:
看楼主描述为什么没怀疑丝锥有问题呢?更换其他批次或品牌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方面买的标准的 4-40挤牙丝攻。机器同步问题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

你这个机器的机头下降是依靠什么完成的?手动攻丝是用丝锥和绞手架攻丝的还是用攻丝机攻丝?

底孔没问题,止规不止,很有可能是机头下降与丝锥的攻丝下降不同步,建议用相同螺距的丝杆攻牙,参见我发的攻丝机帖子。

网友:
也是拼了

网友:
换个别的材料的废料试试,如果合格可能是材料问题!或者说是转速进给不同步。。。。丝锥跳动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协助与支持,现在问题解决了。出在了钻头的问题上,钻头的钢性不够,使用硬度更高的解决了孔偏的问题,牙自然就OK了。谢谢。

网友(点评):
多谢告知最终结果。对我们也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