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立式磨头,有些怪,大家帮忙批评

楼主(2015-09-28):
最近我设计了一个主轴,刚接触这些东西。
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合理。
看看这样的结构和密封是否可行。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不胜感激。
简要介绍:
功率:37KW,转速2900rpm.

上部

上部

下部

下部

网友A:
注油孔在哪来,没发现

网友B:
以下仅供参考:
1.第一幅图,下部。用的是迷宫密封吗?下部用迷宫,会漏油的吧。
2.用成对的角接触球轴承。如果轴向没有其他负荷的话应该可以。不过我觉得加个推力轴承更好。
3.安装拆卸的问题。像这种,轴承内圈应该是过盈配合,外圈间隙配合。假如轴承有问题了,拆卸应该怎么拆呢?先拆上部还是先拆下部?先拆哪个都无从下手。

网友(点评):
1、不用稀油润滑,迷宫密封合适。2、轴承用在主轴上,径向和轴向都必须要有预负荷。另加推力轴承,套筒式主轴的结构不好安排。如果是主轴箱,当然可以。3、这个设计的主轴,可以从尾端向前取出,前端轴承内圈大于...

网友(点评):
台阶,可以卸下。

网友C:
这轴怎么少个内隔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油孔在哪来,没发现

这个是剖视图,注油孔的那一面被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轴怎么少个内隔垫

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仅供参考:
1.第一幅图,下部。用的是迷宫密封吗?下部用迷宫,会漏油的吧。
2.用成对的角接触球轴承 ...

1.润滑脂润滑;
3.这个和横过来的轴一样啊,都要拆端盖,然后把轴弄出来

网友:
轴向位移温度补偿?看看FAG、SKF的官网手册,里面的主轴基本信息蛮多的

网友D:
楼主首楼的@不规范,是呼不到的。
楼主的设计,是用两个同向的角接触轴承为一组,两组轴承背对背放置,是角接触轴承常用的方式。
结构上,楼主在每组的两个轴承间内外圈都用了隔圈。在以前只有单个角接触轴承可买的时候,成组用必不可少。之所以用隔圈,是因为在同样的负荷下,每个轴承内外圈位移不一定会相同。必须先测定,然后用内外隔圈的厚度差来补偿。做这个事需要有专用工具,并且非常考量操作者技能。做得不好,就会使轴向负荷由一个轴承承受,完全失去用成组轴承的意义。
现在市场上有角接触轴承有成对供应,没有足够理由,是不需要用隔圈的。
楼主的设计,两组轴承的外圈都固定了。主轴下端的一组,被主轴台阶和圆螺母锁紧,而上端这组轴承,一端靠着主轴的台阶。
这个设计是错误的。
如果主轴下端轴承不靠台阶,收紧圆螺母,两组轴承都能建立预负荷。采取这个方式当然不是不可以,虽然这种结构预紧力难以有确定数值,并且在主轴运转温度提高后会加大,只适合转速和负荷和精度不是太高的情况。
按楼主现在的画法,不可能在轴承被主轴台阶和圆螺母锁紧的同时还让前端轴承有恰当的预负荷。要么是超过,要么是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首楼的@不规范,是呼不到的。
楼主的设计,是用两个同向的角接触轴承为一组,两组轴承背对背放置,是角 ...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他把两个轴承按照同一个方向布置了,这样他的主轴轴向的一个方向是不能受任何一点力的,虽然可以在主轴后端安装相反方向的轴承形成背靠背的布置,但一方面从他图上看不出来,另一方面这种布置一旦转速加大轴承会卡死或烧掉,理想的办法是将主轴前端的轴承做成背靠背的形式,后端的轴承直接用深沟球或圆柱滚子限制其径向的摆动即可

补充内容 (2015-9-30 18:59):
机床主轴的结构我也不是第一次接触到,国外从一万到几万的主轴结构资料都有,在很多国外的主轴不会设计成同向角接触然后大跨距背对背,以前常州机床厂倒是有这样的结构,但是一到高速很快就会烧掉

网友(点评):
用“逛逛论坛”为关键词在论坛搜索“用户”,可以看到逛逛论坛大侠发表的系列有关主轴头的帖子。以同向角接触轴承成组,然后背对背使用,有很多经典实例。多看书,多思考,才能深入了解而不只是一知半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1.润滑脂润滑;
3.这个和横过来的轴一样啊,都要拆端盖,然后把轴弄出来

1.脂润滑用迷宫密封也会漏油的,为什么不用骨架油封之类的?
2.端盖?是剖分式轴承座吗?如果不是,拆端盖也不能取出轴,因为另一端的轴承挡住了。如果是剖分式轴承座就可以。

网友(点评):
骨架油封使用要考虑线速度限制。

网友(点评):
曾经也从论坛里看说要注意线速度限制,但是,没找到具体的数据。不少减速机的输入轴也是用的骨架油封啊。

网友(点评):
"脂润滑用迷宫密封也会漏油的".无数加工中心等立式工作母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首楼的@不规范,是呼不到的。
楼主的设计,是用两个同向的角接触轴承为一组,两组轴承背对背放置,是角 ...

谢谢先生,那么我现在还是要是设计用定压预紧,另外,这种结构的润滑必须要打油杯孔吗?
装配时加入的油脂足够轴承寿命内的使用吗?
拜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首楼的@不规范,是呼不到的。
楼主的设计,是用两个同向的角接触轴承为一组,两组轴承背对背放置,是角 ...

老师节日愉快!
怎么卸下的问题,仍然不是很明白。请老师明示:
我注意到一点是,轴承的外圈内侧都有台阶。
如果从尾端向前端(砂轮端)抽出的话。尾端是轴和轴承一起运动,还是要把轴和轴承脱离开来?
如果轴和轴承一起运动,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外圈内侧有台阶。
如果轴和轴承脱离开来,轴承的内圈和轴应该是过盈配合(内圈旋转而皮带拉力方向持续不变),内圈应该有什么扒住,才能将轴敲出。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将拉马从滚动体的中间伸进去。

网友(点评):
套筒式主轴,拆开时主轴向砂轮端抽出,由于轴承外圈有台阶抵住,尾端的轴承要+留在套筒内。不过如楼主的设计,两组轴承都可能留下。按现在的画法,取下有困难。应该是楼主设计时没有考虑。

网友(点评):
拆卸时应该有专用工具,工具固定在套筒上,用工具上的丝杆顶,不能野蛮敲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先生,那么我现在还是要是设计用定压预紧,另外,这种结构的润滑必须要打油杯孔吗?
装配时加入的油 ...

磨头有37kW功率,重磨削负荷,主轴必须有足够刚性,不考虑主轴热变形也不恰当,首楼的设计两者都没有考虑。"刚接触这些东西",论坛关于磨头主轴的帖子不少,估计你没有看;网上和图书馆的资料恐怕也收集得不多。没有把前人的经验吃透,一知半解就设计,胆子忒大。

网友F:
功率:37KW,转速2900rpm.

你确定你能设计出来? 其它工况还没问你,比如:砂轮尺寸,工件材料等.

交给专业人士去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37KW,转速2900rpm.

你确定你能设计出来? 其它工况还没问你,比如:砂轮尺寸,工件材料等.

设不设计出来也要学着设计么,请高人指点。

网友(点评):
那你读书去,然后问点专业的问题来。这样就好交流了。

网友(点评):
先从扭矩计算,选定材料,热处理等去确定主轴直径.然后计算前后轴承的跨距.3(7kw, 套筒也要计算的). 然后选择轴承,安排轴承固定的方式,润滑的方式,冷却的方式等.细节一点,配合,隔套厚薄,隔套热处理要求..... 发布 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他把两个轴承按照同一个方向布置了,这样他的主轴轴向的一个方向是不能受任何一点力的, ...

呵呵,之前没仔细看,原来上下两图是主轴两端,我觉得问题主要在几个方面
1. 37kW的电机,2900rpm,这得有多大的热量啊,楼主肯定需要考虑主轴冷却
2. 上端轴承拆不下来,只能拆个内圈,外圈没法拆
3. 骨架密封有问题,这么大的热量应该很快会磨损,然后橡胶的颗粒直接就掉到了前端轴承里面
4.之前说的轴承结构应该没问题,之前没仔细看
5.主轴的结构不行,主轴套筒受力的部分居然还悬伸在外面,37kw啊,上去就变形了
6.还有要考虑轴承的润滑方式,会不会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套筒里全是油脂,都被挤出来了
7.其实这么大功率的主轴,还是要仔细考虑一下轴承的选择及结构的,你这样的结构感觉很单薄了,当然我没算过,只是感觉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不设计出来也要学着设计么,请高人指点。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不设计出来也要学着设计么,请高人指点。

追问一下,这种大功率的磨削装置,有哪些书籍和设备可以借鉴学习的,能不能推荐几个,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把你砂轮直径及类型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这种大功率的磨削装置,有哪些书籍和设备可以借鉴学习的,能不能推荐几个,谢谢大侠。

直径550,金刚石砂轮,轴承是7215C,现在结构改成您帖子中的那个FAG主轴的结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径550,金刚石砂轮,轴承是7215C,现在结构改成您帖子中的那个FAG主轴的结构了。

呵呵,Fagn那结构上去就“崩溃”了!
没有书业也没有技术了,我最多20Kw以下,45M/S 线速度,可以弄弄。
你这是大功率、高速磨削的范畴了,就主轴来说,估计国内大厂也没几个能弄出来的。
这些东西有搞出来的,但都是不公开的。

然后,你37Kw的功率,跟振动范畴的划分好像就差2Kw(记不清了),那你很接近那个临界点了。那时,
又是另一套理论了。“疲劳”就可以干掉你的轴承、你的主轴,还有你的操作工。
。。。。。。。

还有你的机架,别“散”了。还有“在线动平衡”,还有还有,我也不知道了。呵呵。
这都是机床研究所弄的东西。静压主轴、静压导轨什么的,十八般武艺都得上的。

如果你不是想搞“蠕动磨削”的话,退一步想想:
把砂轮线速度降到45M/S以下,最好是35以下。提高工件运动速度一迎合你要求。这样的话,
也许有可能的。
这又是一套导轨理论了,床身结构理论了,你怎么学的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Fagn那结构上去就“崩溃”了!
没有书业也没有技术了,我最多20Kw以下,45M/S 线速度,可以弄弄。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Fagn那结构上去就“崩溃”了!
没有书业也没有技术了,我最多20Kw以下,45M/S 线速度,可以弄弄。
...

就是这种机器,不过这是老外的。http://www.reichmann.com/rema_home.php?lang=2

网友(点评):
多发几张图片来,靠近主轴的多弄几张,大家可以猜猜用的什么轴承了.

网友:
好好学习,知耻而后勇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机器,不过这是老外的。http://www.reichmann.com/rema_home.php?lang=2

目前只能看到机器的外形,我还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可能做机床的师傅们比较能快速理解这些东西。

网友:
挺好的很棒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只能看到机器的外形,我还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可能做机床的师傅们比较能快速理解这些东西。

这是"打磨机",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砂轮线速度也不会超过45M/S的。

轴承选用,貌似调心滚子轴承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打磨机",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砂轮线速度也不会超过45M/S的。

轴承选用,貌似调心滚子轴承是首选。 ...

这是它的技术参数,貌似主轴的结构应该也很复杂么?高功率,发热量也大。结构上套用Fag的结构还可行么?

网友(点评):
不行,即便是用角接触球轴承,也不是这样用的.顺便问下,"打磨"什么?要用到金刚石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他把两个轴承按照同一个方向布置了,这样他的主轴轴向的一个方向是不能受任何一点力的,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先生,那么我现在还是要是设计用定压预紧,另外,这种结构的润滑必须要打油杯孔吗?
装配时加入的油 ...

定期加干油,直接做个油杯也行,你里面也装不了多少干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它的技术参数,貌似主轴的结构应该也很复杂么?高功率,发热量也大。结构上套用Fag的结构还可行么?
...

打磨铸件毛坯,去除浇道的残根,这个机器粗磨之后,再上机床精磨。想问一下,这个机器不能用角接触轴承的原因是什么呢?功率和负荷太大吗?还有,他的机器上我还没看到关于润滑的东西。磨头架后面的弹簧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很无奈。看不见实物。只能慢慢猜。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干不了这粗活的,没几天就咣当了,用调心滚子轴承吧.润滑好说,脂就可以了. 双列短圆柱轴承作为前轴承也可考虑,不过调心更好些.因为你精度要求低.

网友(点评):
磨头架后面的弹簧估计是"平衡"用的,因为这磨头可以"上下"调一定角度的.

网友(点评):
或是避免硬碰硬,带点"柔"性, 工况是很恶劣的.

网友G:
这个两个轴承中间需要加隔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两个轴承中间需要加隔圈吗?

不需要,现在都成对组合了,隔圈不需要了

网友(点评):
不要道听途说,对角接触球轴承来说,隔圈厚度是极其重要的.按工况设计的,设计时也要计算的. 不管你是成对还是要调整内外隔圈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现在都成对组合了,隔圈不需要了

嗯,是情况而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情况而定。

我想也是的,现在好像有配对轴承

楼主(2016-01-10):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他把两个轴承按照同一个方向布置了,这样他的主轴轴向的一个方向是不能受任何一点力的, ...

突然想通了,谢谢兄台。

网友H:
个人感觉,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砂带磨削,如果加工面和加工空间允许,砂带磨削机,能极大简化你的设计,当然还有成本。

另外,怎么都不习惯打剖面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砂带磨削,如果加工面和加工空间允许,砂带磨削机,能极大简化你的设计,当然还 ...

1.请教下,砂带磨削机能最大磨削力能达到多少?
2.三维图剖视也要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1.请教下,砂带磨削机能最大磨削力能达到多少?
2.三维图剖视也要画线?

砂带磨削的磨削效率远远高于砂轮磨削,你可以自己查一下。你参考 一下这两篇文章,里面说砂带是砂轮的4-10倍。具体数据我不清楚,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应用,砂带磨削的能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具体还要结合你的打磨条件。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paDhbbGQbFNGbecprYHSdjDsMKfYkfpmVKznHS7n9cn0Ao_S7q4EX-lj-toEdMlCPEXtii-oKQk3_af7Fh6OXrVw0S6C3z_G27wmYaiDuy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mrKW6mBtullL_ybSDijrT08Rcf6q2r5b8Ia3XwFqFFf0qgbIVs3ez26BvkJcJTFPCzjqPU86ge9H4ZqbDZZo7agckROhzRlhQy_7het8Xq

三维剖视用不用剖面,我不知道有没有规定,但是起码要方便别人看图啊,你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仅仅是个人建议。

修改一下,不能说砂带磨削的能力高于砂轮磨削,各有特点,不能完全通用。只不过砂带在很多人眼里都太普通了,起码我一开始就是,等你接触多了以后,就了解它的强大了,单从设备成本及加工效率上,要远远超过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砂带磨削的能力远远高于砂轮磨削,你可以自己查一下。你参考 一下这两篇文章,里面说砂带是砂轮的4-10倍。 ...

兄台也是这个行业?是做设备呢?还是砂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台也是这个行业?是做设备呢?还是砂轮?

自动化设计,做过使不少砂带磨削的项目。接触也不是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动化设计,做过使不少砂带磨削的项目。接触也不是太深。

做铸件磨削吗?

网友H:
做,做过不少火车上的铸件磨削项目。
我只是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做过不少火车上的铸件磨削项目。
我只是参与。

哪个公司?不知是否方便告知、不好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哪个公司?不知是否方便告知、不好意思。

这个,有些不太方便,不过现在的公司就是在江苏注册的。如果想探讨,你私聊发个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有些不太方便,不过现在的公司就是在江苏注册的。如果想探讨,你私聊发个Q吧

我Q,314971943,有空麻烦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Q,314971943,有空麻烦加一下,谢谢。

加你了

网友:
创造无极限

网友(2024-10-11):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