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自己做一个螺杆电梯呢?

楼主(2015-09-28):
前天去工地看了刚刚封顶没有多久的拆迁安置的房子,房子是十楼加阁楼,面积不大,楼下才75,楼上55。拿房子还早,闲来无事就想起如何装修的问题。
楼下预留的楼梯孔非常大,如果做转角楼梯将会影响楼上楼下两个房间的开门,那么就只能借隔壁房间的一块地方开门,小房间大约3个平方的面积将很难处理。我想既然外面有楼梯,家里再做个楼梯,不是太浪费了吗?但是完全封死楼梯孔,改成两套独立的又失去了楼中楼的乐趣,所以想到能不能做个简易的电梯,一来非常不占地方,二来可以照顾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上楼。
所以萌生了装一部小电梯的想法。

楼主:
电梯的驱动方式主要有三种
1、曳引式电梯:也就是用钢丝绳吊
2、液压式电梯:也就是用油缸来顶
3、螺杆式电梯:也就是用螺母来旋
三种电梯各有优缺点,但是前两种都有轿厢坠落的风险,而螺杆式电梯却没有,其实这还是很好理解的,拧螺母,如果不拧了,螺母肯定不会上下再移动了。所以从安全性考虑,应该螺杆式是最好的,但是螺杆式的好像能耗要高于另外两种,因为螺杆的能量传递效率不高,就只有30-40%,也就是电机的能耗,只有30%-40%转变成了提升轿厢上下的能量,其他的都去克服螺母和螺杆的摩擦力了。

http://www.cibeslift.cn/wenjian/239.html

这是cebis网站上关于三种驱动方式的比较。

网友A:
自己做就算了吧,电梯属于特种行业,设计制造都要许可的,关乎人身安全的东西还是不要自己做了吧~

楼主:
下面就是了解各种电梯的价格,万能的淘宝上有一些是卖液压举升装置的,这东西放在家里也不美观,价格倒不贵,才几大千块,但是液压举升的维护太麻烦,万一来个漏油啥的,家里的装修就阿弥陀佛了。泡了两天cebis网站,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他们的东西和家里的装修很融合,外观没的说,但是目前这仅仅是给非常有钱的金主准备的大玩具。东西全部是进口的,哪怕一个螺丝,一个三层三站的价格是31万再加2万安装费,估计两层两站+楼上1.1米半高门也少不了多少。这么贵肯定不适合我们这种钱包没有囊肿的工薪阶层了。
于是我萌生了能不能自己装一部电梯的想法。
磨刀误不砍柴工,我先看看有没有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呢?上百度搜,上youku搜,还真搜到了,贵阳牛人DIY电梯 一月出炉仅花了3000多元(图)https://www.baidu.com/s?wd=DIY电梯&rsv_spt=1&rsv_iqid=0xbedb5fb40000a7ab&issp=1&f=8&rsv_bp=0&rsv_idx=2&ie=utf-8&tn=baiduhome_pg&rsv_enter=1&rsv_sug3=3&rsv_sug1=2&rsv_sug2=0&inputT=2090&rsv_sug4=2090
看了图片,老婆孩子真漂亮(呵呵),但是上面的几根钢丝绳告诉我这不是我想要的,他装在店里还行,装在家里,那太老土了。
http://www.jzrb.com/news/bendi/201408/588921.shtml
这个看上去比前面的一个有点家用的味道了,但是怎么只有导向系统,没有驱动系统?液压要有顶杆,螺杆也看不到,看来多半还是曳引的,驱动方式不是我想要的,但是这种无轿厢的结构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况且ceris的家用电梯也大多是无轿厢的,但是他这个连井道都没有了,太危险了,适合专业人士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就算了吧,电梯属于特种行业,设计制造都要许可的,关乎人身安全的东西还是不要自己做了吧~

你这个考虑的不错,我了解了一下,关于自己安装并家庭自用的电梯并没有纳入强制检验的范畴,但是如果不放心,可以申请管理部门来家里做安全评估,所以自制自用的制造并不需要许可。
第二个很对,关乎人身安全的东西不能马虎,所以我现在只是在想,在画概念图,这个阶段还搞不出什么安全事故,我开这个贴子正是想看看大家搞机械的能不能出点什么主意。希望集思广益。

楼主:
我设想的参数是这样的。
承重≥300kg
高度约4米(其中楼下全高,楼上半高(1.1米)和栏杆平齐。
平台尺寸800*830mm
运行速度≤0.15米/秒(好像很慢啊,上一层楼要20秒左右)安全第一。
驱动方式为螺杆螺母驱动
控制方式为点动控制,要一直按住上下键才运行,一松手就停。

为了方便扩充功能,使用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这样以后要加什么传感器,执行器之类的只要送线到控制盒,改改程序就行了。

楼主:
首先是导向系统。
导向系统主要是导轨和导靴,因为使用螺杆驱动,所以不需要考虑导轨的制动问题,导轨只做导向用。
一定要用机加工的轿厢导轨还是可以用空心的对重导轨呢?只有一个L型的无轿厢结构,如图
导轨是安装在乘员板的后面,用四个导靴固定在这个乘员支架上,这样在有负荷的时候,在导轨上肯定会产生横向的扭力,不知道这个扭力会不会对导轨产生影响。感觉好像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没有计算数据,心里没有底。
有没有谁可以帮我看一下,如果用TK5A的空心导轨,计算载荷按照300KG,乘员底板按照沿导轨方向800,垂直于导轨方向700mm,载荷集中于板面中心的时候,造成的不平衡力会不会对导轨产生什么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
另外我在看cibes安装视频的时候,L型乘员平台的背部框架和底板是分开,后装配的,怎样的装配可以安全牢靠的连接,还不产生形变。

网友(2018-09-09):
你好,现在电梯应该完成了吧?期待继续发帖

网友(2019-06-23):
噪音大,速度慢,螺杆长度受限制,目前瑞士的做的不错,我曾经自己制作了好几部,但是综合评价不如曳引机的,但是曳引机的电梯收空间限制太多,倒是对行星滚柱丝杠作为螺杆电梯的升降机械机构比较感兴趣,可以增减转速增加提升下降速度,噪音也低就是目前没有配套厂家

网友(2021-11-07):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就算了吧,电梯属于特种行业,设计制造都要许可的,关乎人身安全的东西还是不要自己做了吧~

家庭内部成员使用的 不在监督局监检范围内

网友:
手拉滑轮,采用棘轮或下滑自锁防止下滑。
安全可靠,节能环保,还能锻炼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