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9-28):
伺服电机轴用同步带带动水平方向移动的负载,空转的时候伺服电机转的很稳,如果加入负载后像爬行一样一冲一冲的,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原因如下:
1.伺服扭矩选小了,验算一下驱动扭矩;
2.导轨和滚轮之间卡,调整;
3.小车框架或机架刚度不够,验算刚度,适当增加刚度。

网友:
算下你的负载与伺服电机的惯量比吧。

网友:
应该是过载了吧,有可能存在卡顿的现象

网友:
把说明书细细读一遍就 知道了

网友(2015-11-14):
看看输出调节器的参数设置。。。

网友(2016-03-09):
看下驱动器参数,检测电机力矩有没有超过100%,如果超过就是选型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