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固定端一般都选择什么轴承?

楼主(2015-09-28):
有人说选择角接触,因为有轴向力。
可是这个轴向力是怎么传递的我不太明白。是靠丝杠轴承安装面和轴承内孔的摩擦力传递到角接触面的吗?

网友:
角接触轴承承受轴向与径向的力,轴向力是因为在运动的过程中会使丝杆温度升高,会增加丝杆的长度。

网友:
还真没关心  一般网上  都有卖丝杆专用的

网友:
轴承的安装摩擦力不可靠,一般都是靠锁紧螺母将轴承紧紧的锁在丝杠上的。

网友:
单用深沟球,成对就用角接触。

网友:
丝杆运行的时候会产生轴向力,同时丝杆应为跨距比较长,也存在径向力,看你应用场合,平面推力球轴承与圆锥滚子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度可以使用,要根据丝杆轴向力和旋转精度要求来定

网友A:
这么说吧 看你设计的使用工况有没有径向负载,精度要求高不高。有精度要求,或垂直负载的都不要只用深沟,负载水平放置,速度不快,手动操作的情况,用两个深沟可以结构简化些,但是仍不推荐。深沟不能承载轴向力,否则容易内圈脱落,而且有轴向细微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 看你设计的使用工况有没有径向负载,精度要求高不高。有精度要求,或垂直负载的都不要只用深沟,负 ...

对您的回答有两点不太明白,
1,最后一句话“有轴向细微窜动”的原因是否如下:因为轴沿轴向变形或位移,而内圈相对外圆因为不能受轴向力又自由移动,所以轴带动内圈相对外圈移动。
2,为什么有精度要求的时候不能用深沟球?

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您的回答有两点不太明白,
1,最后一句话“有轴向细微窜动”的原因是否如下:因为轴沿轴向变形或位移, ...

1 对的 轴会带动内圈与外圈发生窜动 因为滚珠与内外圈有间隙啊
2 轴向都有窜动了 你觉得还会有精度吗
其实拿到轴承的时候 你把轴套上内圈 轻轻推 你就能感受到轻微的窜动

网友(2018-05-11):
是需要调整间隙吗?一般是螺母或者垫片来调整。也可以选游间隙小的深沟呀

网友(2018-07-31):
1.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还可以承受较小的轴向力。
2.关于7楼说的轴向窜动就是轴承的游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