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见个奇怪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5-09-28):
轴类两顶车,打跳动有17丝,然后两顶粗磨,磨20丝还可以磨出来!!!!为什么?
(磨出来的跳动也有7丝)

网友:
17丝,先精车再磨。

网友:
直径和跳动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A:
跳动17丝。不先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17丝。不先车吗

就是两顶车之后跳动有17丝,为什么后面两顶粗磨外圆20丝还能磨出来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B:
刚性变形和塑性变形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性变形和塑性变形的区别。。。

能具体解释下么,或者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网友C:
理论上来说,如果全跳动17丝,20丝余量是可以磨出来的,不过我更关心的是你这磨前的17丝跳动怎么来的?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是长轴,车的时候有变形等原因导致跳动比较大,在磨的时候用跟刀架也是可以磨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说,如果全跳动17丝,20丝余量是可以磨出来的,不过我更关心的是你这磨前的17丝跳动怎么来的?
还 ...

短轴,两顶尖磨损比较厉害
20丝,单边是10丝,按理说应该是磨不出来的啊?能详细解释下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轴,两顶尖磨损比较厉害
20丝,单边是10丝,按理说应该是磨不出来的啊?能详细解释下么

打跳动是包含了相应的形状误差在内的,如果你打的17丝是全跳动,它就包含了:直径差,同轴度,圆度,应该还包括了不完整的直线度,全跳动是这些误差的综合反映,只是轴类我们一般习惯用打跳动来代替同轴度,只是因为这样操作简单方便,但是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跳动的误差也是直径方向的(通常所说的两边,而不是单边),所以说20丝的余量是可以磨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跳动是包含了相应的形状误差在内的,如果你打的17丝是全跳动,它就包含了:直径差,同轴度,圆度,应该 ...

我打的是圆跳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打的是圆跳动

我知道你打的是圆跳动,对于轴类来说,在轴向方向上,多打几个位置,找到最高点和最低点,也可以代替全跳动了。
刚开始接触机械时,就花了好长时间也没搞明白在偏摆仪上打跳动跟同轴度的区别,觉得就是一样的,做得多了,自己再看看书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打的是圆跳动,对于轴类来说,在轴向方向上,多打几个位置,找到最高点和最低点,也可以代替全跳 ...

刚查了下资料,按这个图来讲是可以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