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见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9-28):
轴类两顶车,打跳动有17丝,然后两顶粗磨,磨20丝还可以磨出来!!!!为什么?
(磨出来的跳动也有7丝)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A:
可能机加工不懂,没明白楼主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机加工不懂,没明白楼主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两顶车之后有17丝跳动,之后两顶粗磨外圆20丝还可以磨出来(按道理是有一部分表面是磨不到的)。

网友B:
不是很理解
跳动17丝,就是说最小的直径和最大的直径差17丝,你磨20丝,肯定都能碰到啊。
关键是你从哪个位置对的刀。是最高点么?
肯定不是吧,肯定是从端部对刀的吧。这就对了。
你可知道“误差复映”?

网友C:
楼主说的是跳动,不是椭圆。。。。。肯定是两次加工跳动方向一致,所以实际加工时的跳动只有10丝,不过我很纳闷你磨削以后居然还有7丝跳动,咋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跳动,不是椭圆。。。。。肯定是两次加工跳动方向一致,所以实际加工时的跳动只有10丝,不过我很 ...

公司粗磨一点都不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理解
跳动17丝,就是说最小的直径和最大的直径差17丝,你磨20丝,肯定都能碰到啊。
关键是你从哪个 ...

刚搜索了下“误差反映”说的好像是椭圆吧?

网友D:
跳动是0.17应该是单面的误差,那磨的话就应该是要进刀0.17以上,那么圆就应该磨去0.34以上才能完全磨出来,你只磨了0.2,当然不能完全磨出来了,

网友(点评):
轴类打跳动几乎都两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跳动是0.17应该是单面的误差,那磨的话就应该是要进刀0.17以上,那么圆就应该磨去0.34以上才能完全磨出来, ...

你是以中心为基准的啊,

网友:
轴多粗多长?中心孔是怎么打的?

网友:
能磨出7 个丝跳动的轴也是个人才。。。。。

网友:
我觉得是两中心孔没打好,不然磨出来的不会有7丝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