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减速箱与伞齿轮减速箱区别,请教

楼主(2015-09-28):
最近需要选择与伺服电机配套带减速箱,伺服电机5000RPM,供应商推荐使用行星齿轮减速箱;理由是伺服电机转速高。个人比较想用伞齿轮或者平行轴的减速箱,但是以前只用过3000rpm以下的。担心高速环境下不如行星齿轮减速箱。麻烦懂行的人讲讲,提点一下。

网友A:
客气点讲,楼主说的有些乱。
伞齿轮和行星齿轮本就是不相干的东西。不存在有你没我等情况。即可以两者都用,也可以两者都不用。
如果是大厂的供应商,可以详细说明需要的各种参数,大厂会帮你选择的。或者,自己找些样本,根据样本上的步骤选择。
仅仅就一个5000RPM,是无法确定减速机的。
行星的减速比较大。伞齿轮只是用于改变传动方向。

网友(点评):
伞齿轮只是用于改变传动方向? 难道伞齿轮只能用等比的?

网友:
行星传动效果比一般齿轮传动的效果好!传动平稳,效率高,但是价格也相对高一点。所以行星一般用在大功率 大传动比的场合!

网友:
仅有一个转速,没扭矩,功率,轴向,预算等参数,这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气点讲,楼主说的有些乱。
伞齿轮和行星齿轮本就是不相干的东西。不存在有你没我等情况。即可以两者都用 ...

大侠,对于齿轮设计我是一个小白,请问有没有什么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