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建模时遇到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15-09-28):
如何在去面上画加强筋,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还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用过

好的

网友B:
不要害怕建参考基准面,该建就建。建一个无法确定草图位置,就建两个,甚至三个。无所谓。
用分割的办法把你的曲面割出一个宽2的矩形,长度自定,根据自己的要求。然后将分割的曲面加厚2。
或者在曲面之外的某个基准面上,画矩形,拉伸到曲面。
或者在平行屏幕的某个基准面上画轮廓,双向拉伸。
具体方法,要看你的筋是有什么要求。
我觉得一点也不难。
QQ372647544

网友C:
直接拉升一个薄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害怕建参考基准面,该建就建。建一个无法确定草图位置,就建两个,甚至三个。无所谓。
用分割的办法把 ...

好的

网友(2016-01-07):
帮你请教大侠!
@寂静天花板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拉升一个薄板好了

因为是横筋,建立基准面,将轮廓转化为实线,然后等距。这样应该可行吧?

网友D:
这个可以直接拉伸,然后切除;
或者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直接拉伸,然后切除;
或者扫描。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