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的孔加工方式,请教

楼主(2015-09-28):
有200个  不锈钢水嘴
需要0.5的孔 厚大概2个厚
技术要求是与外圆10丝的同轴度
现在问题是0.5钻头钻出来,同轴度不考虑的情况下 。孔都是歪的,
用什么好办法加工呢

网友:
虽然我都没用过,,,不过看别人说小孔基本这几种方法。电子束,激光,电火花。孔径比小的还可以冲孔!

网友:
采用合金小钻头,转速达4500转/分以上,鸡叨米钻法。

网友A:
如果对圆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选择激光打孔应该是最划算的,速度也很快。不过一端孔口有轻微的毛刺。

网友:
1.5mm的孔最高同轴度能加工到多少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圆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选择激光打孔应该是最划算的,速度也很快。不过一端孔口有轻微的毛刺。

激光打孔能保证高的同轴度吗?

网友:
0.05以内是没问题的,更高要求就要看设备和加工商的技术了。

网友B:
这种小孔的加工,第一先决条件是转速要高,最好在20000r/min以上,且要用硬质合金的钻头,我在仪器仪表专用机床上使用的是转速高达3万转的电主轴,硬质合金φ0.75、φ1、φ2.1的阶梯式钻头,钻6mm长的阶梯孔.材料是含镍的不锈钢.

网友:
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先打个定位钻尖,然后采用高速台钻打孔,转速都是1万转以上的,进刀方式采用啄式进给,左手拿一只毛刷在退的时候在钻头上抹下油,右手操作手柄不断的进给,直到钻好为止。

网友:
专用微孔钻

网友:
3楼9楼的方法会更适合楼主哦!

网友:
看着真有效果

网友C:
前几天我朋友刚做了个  激光打孔   有兴趣可以加我q23511065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孔的加工,第一先决条件是转速要高,最好在20000r/min以上,且要用硬质合金的钻头,我在仪器仪表专用机床 ...

进给的速度是不是也需要 非常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朋友刚做了个  激光打孔   有兴趣可以加我q2351106563

激光打孔  2个厚度的话 能打0.5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打孔  2个厚度的话 能打0.5么

可以的

网友:
小孔电火花穿丝机,自己做个简易有机玻璃导套,尺寸及同轴度误差没任何问题,效率也高,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