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帮忙指点一下可否加工,怎样加工?多谢!

楼主(2015-09-28):
(图片)

网友:
最好是出工程图,这样看个形状不标精度谁知道能不能达到技术要求呢

网友:
把三个凸轴改成销孔,用销

网友(点评):
工艺为:车——铣——插

网友:
材料,尺寸,精度,表面要求,数量什么的要求都没有,让人怎么考虑加工??????????

网友:
这种零件是汽车上的球笼万向节,国内有专门制造这种零件加工设备的工厂,如安徽池州的力成机械.

网友:
有点像行星结构零件

网友:
做过类似的行星齿轮架,最大直径500左右,除了车就是插齿了,里面的几个轴也是工装车的

网友:
应该是部件吧,

网友:
得有工程图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也就是说我设计的这个零件具有可加工性!好极了,三个凸轴改成销,不错的建议!这是一个行星架,我设计的一个行星机构,玩具上用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