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面对面与背对背安装

楼主(2015-09-29):
到底什么是圆锥滚子轴承的面与背,网搜了一下,各个说法不一样。

这是面对面?
这个大端面是指内圈还是外圈?
定义不一样?

这个应该对

半个月来老加班,天天成夜不回家,好不容易11点回家了,老婆喊我面对面,我却在想背对背。一个背对背害我半夜没有睡。

网友:
面对面、背对背,指的都圆锥和角接的接触角轴线相交的方向为面,相离的方向为背。

网友(点评):
第一个图是面对面还是背对背?相交相离的方向都有交点,只是交点位置不同吧

网友A:
这个“面”是指喇叭口!喇叭口对喇叭口就是面对面,反之则为背对背。

网友(点评):
第一个图是面对面?也就是滚子的大对大就是面对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面”是指喇叭口!喇叭口对喇叭口就是面对面,反之则为背对背。

对头,老婆拿着大喇叭对着你喊,就是面对面。
你老婆拿着大喇叭对着别的男人喊,就是背对背

网友(点评):
这个好理解,不过我老婆的喇叭是绑在三轮车上对着后面叫------谁有破铜烂铁拿来卖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老婆拿着大喇叭对着你喊,就是面对面。
你老婆拿着大喇叭对着别的男人喊,就是背对背

太形象了,对头

网友(点评):
到底是对头还是对屁股

网友:
轴承的面、背、面对面、背对背这些概念都是有定义的。
GB/T 6930

网友:
鬼子的一本书上说的  外圈承受推力的一侧叫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老婆拿着大喇叭对着你喊,就是面对面。
你老婆拿着大喇叭对着别的男人喊,就是背对背

这个真的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