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钻孔的出钻端因工件是斜面导致孔出现扭曲,请教

楼主(2015-09-29):
在钻孔的出钻端因工件是斜面导致孔出现扭曲,该如何加工用什么加工?

网友A:
设计的人也是个混蛋,这是机械设计禁忌之一,要不改工艺顺序,先钻孔再搞斜面

网友(点评):
怎么上来就直接骂设计人员呢?这明显是工艺没做好啊,先钻孔,后去除那一块。不过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类型的零件,我也会在技术要求里面备注工艺要求的!

网友(点评):
躺枪的设计

网友:
  堵料或者3顶钻。

网友:
这样的设计肯定会出这样的问题的,直接吊设计人员

网友:
留量扩孔,或者流量用铣刀窝,或者镗  ,

网友:
一般如果只是粗加工,有一定斜也是正常的,是允许的,要看尺寸及形位公差
如果精度很高,建议分粗钻、扩孔,再不行加一道铰孔

网友:
设计人员真逗逼!!!

网友:
打个比方,就是底部这样的斜面,要求再这种上面钻孔,那得怎么样控制其扭曲呢

网友B:
如果大家都停留在“设计人员有问题”上,而不思考工艺人员应该如何达到,真的是工艺的悲哀

工作多年,不要说斜面出钻,斜面进钻的产品一样有很多,设计上如果能改进还好,因为功能原因不能更改设计,是不是就不生产了呢?

看看苹果的设计,如果都是这种心态,那就不要出苹果手机了
3D打印都普及了的时代,无论什么设计,只要出的起钱,都能做出来,这才是工艺人员应该说的、

网友(点评):
说得好,加工中是会遇到这种斜面的,实际上也有很多种解决方法。

网友:
先用钻头开粗,再用铣刀踩穿。

网友(点评):
俺笨一些:孔不是太深的直接键槽铣刀钻穿。或者孔较深的直接合金钻钻穿。

网友:
1、加工一斜的垫块,里面孔做好,跟你要钻的孔稍微大点,垫在下面
就是每次都要拿出来,在放进去
2、先钻孔,在去线切割斜面

网友:
如果钻后没有铰或镗的话,要求应该不会高到哪去,在钻头上下点功夫,加大顶角应该就能达到不错的的改善效果,如果真的要求比较高,参照6、7楼。

网友:
还会这样,没经验还真想不到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无所谓,昨天我的一个底孔要攻牙的,做出来后,发现孔是椭圆形的了,单纯放一个螺丝,也就没计较,没叼那个加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无所谓,昨天我的一个底孔要攻牙的,做出来后,发现孔是椭圆形的了,单纯放一个螺丝,也 ...

椭圆的太明显了,现在也没明白怎么会变成椭圆的

网友:
不要用钻头,用键槽铣刀

网友D:
1、不知道你听说过中间刃带的钻头没有,可以买来试一下,专门解决这种出钻端是斜面的。
2.这种加工编程不要用循环,加工到出口的进给要慢。

网友:
加工工艺没安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不知道你听说过中间刃带的钻头没有,可以买来试一下,专门解决这种出钻端是斜面的。
2.这种加工编程不要 ...

不知道您说的是寿命样的钻头,有图片或者学名吗?

楼主:
这和加工工艺没关系,斜面是铸造毛坯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说的是寿命样的钻头,有图片或者学名吗?

以前参加一个OSG的技术交流会,他们推广了一种带中间刃带的钻头,加工斜面的时候可以起到支撑作用,从而使这种斜面的孔下端的质量也很好。你可以找OSG的刀具代理商问一下。

网友:
这是设计之禁忌,
工艺上可以解决,先打粗孔,在钻,或者下面垫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大家都停留在“设计人员有问题”上,而不思考工艺人员应该如何达到,真的是工艺的悲哀

工作多年,不 ...

我们单位很多都是这样的设计
现在的设计 不像过去的设计把 加工难度 放入个主要考虑因素了 赶脚
一般工人想到的加工难点 设计也会考虑到 一部分
一般遇到这样的工件 吐槽一下的同时 我都会吐槽 设计不差钱
设计都不省钱  我一个干活的省什么钱呢 给他
设计给出的图纸 就意味着工件的价格了
全图纸的1.6  0.8  公差2丝
和6.3  12.5 各自由公差   能一个价格么
干活的只管干就好了  一个12.5的活 要的出0.8的价钱么  人家也不给呀

网友:
先自动走刀,当钻头快出来时自动走刀停,改手动走刀。LZ可以试试。另外,现在如果有把工艺认真对待的,制造质量就不会这么差了,所谓的可靠性也会提高!

网友:
孔的精度不高可以用U钻加工

网友:
加工艺垫块,不过这样设计的确是有点那个

网友:
先钻孔 再斜面

网友:
钻出端是斜面,两孔不成90度接穿,这些情况很多。要么从工装上想办法,要么从刀具上想办法。用麻花钻的话,因为麻花钻硬度不够,空口处单边受力切削,肯定会往余量少的一边偏,前面提到的用扩加铰孔的办法,效果都不会好,扩和铰孔都只会跟着钻头钻出的孔跑。可以加一个同样角度的斜面填实块来改善切削条件。另外一种就是选用硬质合金钻了。放两个视频,老外做广告的。我们现在也是选用这种,不用做工装了,说实话效率和质量确实比以前提高非常多。

楼主:
我先采用的是台钻打孔,工件异形不能在底部加垫铁,采用加工中心加工成本太高,孔的粗糙度要求不高,直径为3.2MM左右只要求公差为0.24MM的通止规检测合格即可,材质为含镍铸铁,切削为断屑。

网友:
孔有多深?批量大小?之前在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产品内孔有缩孔的问题?打的时候注意声音和手感,能感觉到的,把你所知道的相关情况一次讲清楚,别人才能帮你想办法,
既然是用台钻在做,就要考虑操作者的影响,工艺稳定性要求更高。如果打孔时遇到有缩孔也一样会偏,也要注意,

楼主:
孔深不算斜面部位在3MM左右,斜面大约45°,没有缩松等铸造缺陷。

网友:
3MM?加上斜面部分也一共就6MM,打孔时你钻头悬伸部分有多长?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网友:
以前做制动分泵时,也是在斜面打孔,手感很重要,一旦感觉破边时,降低进给速度。

网友(点评):
是的,铸件打孔一般为防止扎钻头,即使不是斜面也要注意在快穿时降低进给, 不过楼主这个产品应该是批量的,靠手感来保证确实不太靠谱,难免会出不合格品。

网友(点评):
算是小批量吧,特殊型号,几个月才碰到一个单,一单也就上百只。磨好几十只直径2mm的钻头,慢慢打。

网友:
可以先粗钻孔,单边留0.1的余量,用铣刀加工到要求的孔径

网友:
也可以直接用铣刀(过中心)钻孔,如果不深的情况下

网友:
深度是3mm,可以用过中心的铣刀直接加工

网友:
孔在快通的时候尽量减慢进给速度,会好很多

网友:
钻头采用120°

楼主:
楼上诸位的方法都已实验过,效果并不理想,大批量加工,不但要考虑质量还要考虑成本,铣刀的方法不行用带钻打孔易折断。

网友:
这个是设计大忌呀!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 还是可以达到的么

网友:
同意先钻孔再铣斜面

网友(2015-11-29):
使用两刃铣刀打孔就可以了

网友(2016-08-12):
引用 网友C:
椭圆的太明显了,现在也没明白怎么会变成椭圆的

钻头的钻尖偏心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建议在快钻穿时降低进给,这样孔的直线度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钻穿前,换立式铣刀或者平底钻头慢慢钻穿

网友:
1.控制的好一点钻也没什么问题,不要一直大力往下压,快穿的时候手稳着点,钻头不要磨太尖;
2.先钻个小点的孔,后扩一下;
3.真是要求高那就CNC铣或都镗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人也是个混蛋,这是机械设计禁忌之一,要不改工艺顺序,先钻孔再搞斜面

确实机械设计禁忌之一,避免斜面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