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件东西多少钱,材质Cr12MoV,件数5件

楼主(2015-09-29):
请大家帮忙看看加工这件东西多少钱,材质Cr12MoV,件数5件

网友A:
重量再21.4KG,看当地材料价格吧

网友B:
楼主,这个毛坯是去定制还是说可以直接采购到呢?
轴承位同轴度和尺寸要求这么低,是用在什么地方?速度很低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再21.4KG,看当地材料价格吧

对,重量算的一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毛坯是去定制还是说可以直接采购到呢?
轴承位同轴度和尺寸要求这么低,是用在什么地方?速度很 ...

速度可以 位置不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毛坯是去定制还是说可以直接采购到呢?
轴承位同轴度和尺寸要求这么低,是用在什么地方?速度很 ...

这种内孔的公差绝对不是轴承孔,况且又是Cr12MoV材料,一定是模具上的零件,或工装夹具上的零件.

网友(点评):
意思是图纸上写的轴承孔位,是故意迷惑人的?要求真的不是轴承位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内孔的公差绝对不是轴承孔,况且又是Cr12MoV材料,一定是模具上的零件,或工装夹具上的零件.

有可能是滑动轴承的配合孔,滚动轴承那有这样的公差?要么是外行设计的.

网友B:
这种材料,板材,从12元一公斤到35元一公斤都有,国产料。
改锻的话,楼主那里是怎么个行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材料,板材,从12元一公斤到35元一公斤都有,国产料。
改锻的话,楼主那里是怎么个行情?

我在北京,价格跟您说的差不多,参差不齐

网友:
想问下 内孔没有退刀槽 只有R角  要精磨?
内孔外圆都要保证
这个做做有点麻烦…
如果是放轴承的,没有必要那么高的精度要求吧?
不太懂,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600一个,加工费

网友:
学习一下,围观一下

网友:
如果要使用寿命的直接选择进口的,如果只是普通工装的,那国产的

网友:
都没有空刀还r0.6  对磨削难度也加大了
如果只是放轴承的话 有空刀应该没问题吧
我们加工个类似的外套 也在650 公差跳动都在1丝 和内外螺纹  而且只是锻打 调质

网友:
方轴承,需要精磨吗,不好做

网友:
材料价格按楼上所说的21.4公斤(考虑相关损耗按24公斤计算):24公斤x15元/公斤=252元;
锻造模具费:500元(满10000件返还)锻造费用4元/件;
粗加工:20元/件;
调质:200元(样品热处理)
半精加工:30元/件;
真空热处理:300元(样品热处理)
加工2个直径110的孔建议硬车;磨的话没有越程槽保证不了37.15范围内都被磨削。:50元/件
磨外圆:10元/件;
磨两端面:10元/件;

合计大概2000元样品费,这个已经是给老顾客的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