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转子试加工,采用什么加工工艺?

楼主(2015-09-29):
图片为实物螺杆转子,螺杆转子试加工,采用什么加工工艺?

网友A:
车——万能铣/数控铣(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万能铣/数控铣(4轴),

之前找过旋风螺杆铣、4轴加工中心,试做不理想
能方便透露加工地址及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找过旋风螺杆铣、4轴加工中心,试做不理想
能方便透露加工地址及联系方式?

沈阳,QQ282340359

网友(点评):
你有微信吗

网友B:
磨削加工啊!立铣刀转头的加工方法。可以买一台万能工具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削加工啊!立铣刀转头的加工方法。可以买一台万能工具磨

你这个好小呀  现都是用磨床加工的   精度高

网友:
你这个好小呀  现都是用磨床加工的   精度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找过旋风螺杆铣、4轴加工中心,试做不理想
能方便透露加工地址及联系方式?

楼主在风机或压缩机行业吗?这个螺杆是建好端面齿形后沿引导线扫略的?端面齿形是用参数方程驱动的吗?最近俺也在瞎捣鼓这东西,楼主探讨下呗

网友(点评):
请教:有这么大点的风机,压缩机吗?

楼主:
是双转子(螺杆)流量计上核心部件
我是用建螺旋线,再做截面(截面不是画端面截面形状,一开始我也犯同样的错误,截面后来是通过轮廓仪拉出来的),最后沿螺旋线扫掠

网友(点评):
轮廓仪拉出来,山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风机或压缩机行业吗?这个螺杆是建好端面齿形后沿引导线扫略的?端面齿形是用参数方程驱动的吗?最 ...

是双转子(螺杆)流量计上核心部件
我是用建螺旋线,再做截面(截面不是画端面截面形状,一开始我也犯同样的错误,截面后来是通过轮廓仪拉出来的),最后沿螺旋线扫掠
你还知道在江浙沪一带有加工这玩意的合适厂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风机或压缩机行业吗?这个螺杆是建好端面齿形后沿引导线扫略的?端面齿形是用参数方程驱动的吗?最 ...

没细看尺子直接被模型吸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双转子(螺杆)流量计上核心部件
我是用建螺旋线,再做截面(截面不是画端面截面形状,一开始我也犯同 ...

不在这个行业,不太清楚啊

网友:
有专门的螺杆铣床,就是用来铣螺旋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双转子(螺杆)流量计上核心部件
我是用建螺旋线,再做截面(截面不是画端面截面形状,一开始我也犯同 ...

宁波有  鲍斯  欣达    开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宁波有  鲍斯  欣达    开山

多谢

网友E:
看实物好像是轴芯5.5mm左右,螺杆外径16.5mm左右,三瓣对称,总长69mm左右,螺杆长63mm左右,螺旋角75度左右,外表发黑处理,有硬度要求。

网友:
好眼熟,,,像三刃铣刀。。。。

网友F:
这个应该跟双螺杆压缩机差不多吧,那是分阴阳转子两种的。不知楼主的是否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实物好像是轴芯5.5mm左右,螺杆外径16.5mm左右,三瓣对称,总长69mm左右,螺杆长63mm左右,螺旋角75度左右 ...

大致尺寸有点接近你所讲的,但表面不是简单的发黑处理,发黑处理后的硬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跟双螺杆压缩机差不多吧,那是分阴阳转子两种的。不知楼主的是否是这种?

跟压缩机里的双螺杆形状类似,也是一公一母两者啮合,但不是用在压缩机里面,而是应用在流量计上的

网友G:
浙江台州 QQ 35882999   你可以去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浙江台州 QQ 35882999   你可以去问一下。

谢谢!

网友H:
能不能设计一把成型车刀,类似于车蜗杆那样。

网友(点评):
肯定能,任何形状都可以,象铣立铣刀,是前角、R 后背、刃带一齐出的。

网友(点评):
补充,我说的是铣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设计一把成型车刀,类似于车蜗杆那样。

可行性不大,那样车削阻力太大了,容易崩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行性不大,那样车削阻力太大了,容易崩刀。

分多层切削应该没事的,我做过类似的东西,就是成型车的。

网友I:
粉末冶金行么?

楼主(2015-10-29):
引用 网友I:
粉末冶金行么?

粉末冶金需要开模具脱胶压制成型才行,我这才是试加工阶段,还没到定型量产阶段

网友J:
像高温成型的,见过一种电机上的四头蜗杆 大径25左右。
你试加工阶段粗加工后磨吧。工艺不一样,性能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像高温成型的,见过一种电机上的四头蜗杆 大径25左右。
你试加工阶段粗加工后磨吧。工艺不一样,性能也是不 ...

高温成型肯定是要放余量进行磨削加工的
但是高温成型:1.材质的致密度相对来讲松些,力学方面的性能达不到要求
                         2.现在零件的尺寸参数还没定型,成型模具费用不低,所以不适用试制阶段

网友:
我有数控异形螺杆铣,楼主方便提供下图纸或者技术要求吗,或微信详聊zsa370059669

网友K:
角度和槽好像不对,俺做过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样件与进口件对比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试样件与进口件对比一下

这不是基本达到进口件的要求了吗,最后应该还要热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不是基本达到进口件的要求了吗,最后应该还要热处理吧

接下来表面要做DLC(类金刚石)涂层,增加表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角度和槽好像不对,俺做过大的

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2018-09-30):
楼主能卖我一对报废品吗?做榨汁机玩

网友(2025-06-18):
是双转子(螺杆)流量计上核心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