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20CrMnTi的渗碳热处理

楼主(2015-09-29):
20CrMnTi花键轴,花键模数1,轴本体渗碳层深度要求0.6-0.8,花键渗碳层深度0.15-0.3,如果一起渗碳,花键渗碳层会比较深超过理想花键渗碳层深,花键有一半齿高被渗透,这样花键芯部也会比较硬脆,请问这个热处理工艺应该怎么安排,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以前我碰到过,方法是:花键车后留一定的余量,渗碳后花键进行切碳,不过要好的刀具。

网友B:
花键部位涂防渗剂,弱化渗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碰到过,方法是:花键车后留一定的余量,渗碳后花键进行切碳,不过要好的刀具。

我现在的花键是模具冷挤压出来的,整个轴的加工是以花键为基准的,渗碳时除轴承位之外其他地方基本已加工到位,渗碳后再切碳是不是会对同轴度有一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键部位涂防渗剂,弱化渗碳效果

这个防渗剂涂的多少不知道能不能控制渗碳层的深度?这个工艺好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防渗剂涂的多少不知道能不能控制渗碳层的深度?这个工艺好控制吗?

涂防渗剂不好控制,涂层的厚度你怎么保证呢

网友:
有一种专用设备叫花键磨,就是渗碳后用来将多余的渗碳厚度磨掉,保证精确的渗碳层和设计尺寸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花键是模具冷挤压出来的,整个轴的加工是以花键为基准的,渗碳时除轴承位之外其他地方基本已加工 ...

渗碳的变形怎么控制?看你的工艺,渗碳后花键轴不再机加工。看你的模数,花键轴应该不大,这种情况我们要求轴防渗的,至于齿部就更不用说了。热处理这种事,各个厂有自己的做法,做过就知道如何控制。没做过,报废过几批交了学费大概就知道怎么做了。参考的信息不完整,我觉得你的工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渗碳的变形怎么控制?看你的工艺,渗碳后花键轴不再机加工。看你的模数,花键轴应该不大,这种情况我们要 ...

轴本来就是要求渗碳的包括花键部位,不然强度怎么保证,材料是20CrMnTi,单纯渗碳的变形我们已做过变形量在我们要求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轴本体渗碳层是希望厚一点的好,但是花键是小模数的,也就是齿厚比较小,容易渗透,这样的话花键的韧性就会差.

网友C:
花键轴常见是调质处理,也可调质+氮化处理

从花键结构原理及渗碳淬火适用场合等因素考虑

我的意见是:花键轴不适合渗碳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键轴常见是调质处理,也可调质+氮化处理

从花键结构原理及渗碳淬火适用场合等因素考虑

感谢版主回复,但是如果材料是20CrMnTi的话还是要渗碳淬火的啊,而且这个材料很多时候也用来做齿轮,不过齿轮要求的渗碳深度比较一致,而花键轴花键受模数和齿厚限制只能要求渗碳比较浅,而轴本体是要求深一点好的,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矛盾

网友C:
花键轴主要是传递扭矩和滑移变位,传递扭矩主要是靠侧面,定心主要是靠侧面及外径或底径,
合理的方案是改图纸要求,统一按花键渗碳层深度0.15-0.3处理

一定要按二种碳层深度,
花键放加工余量,先按轴本体渗碳层深度要求0.6-0.8处理,
花键加工去除余量,即去除渗碳层深度(0.6-0.8)-(0.15-0.3),
再淬火.

设计者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是土木工程师转行的?
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键轴主要是传递扭矩和滑移变位,传递扭矩主要是靠侧面,定心主要是靠侧面及外径或底径,
合理的方案是改图纸 ...

哈哈,设计者本身的要求是渗碳淬火层深0.6-0.8,这样花键整个淬透了,齿部的韧性会比较差,之所以轴本体要求渗碳淬火的层深深是因为渗碳淬火后轴承档等关键位置(同轴度要求比较高的)会增加磨的工序,磨削余量单边要留0.2左右用来防止渗碳淬火的变形,这样图纸直接要求0.6-0.8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轴 的基本的工序是这样的,下料-粗车-模具冷挤压花键-半精车-精车-预备热处理-渗碳淬火-磨削-包装,基本是这样,我感觉工序是需要调整的

网友C:
下料-粗车-模具冷挤压花键-半精车-精车-预备热处理-渗碳淬火-磨削-包装,

碳层深度深易变形,成本也高
轴承档表面用不着这么高的硬度,调质或正火即可,公差选用k6,

下料-粗车-调质或正火--模具冷挤压花键-半精车-精车--渗碳淬火(碳层深度0.15-0.3)-磨削-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料-粗车-模具冷挤压花键-半精车-精车-预备热处理-渗碳淬火-磨削-包装,

碳层深度深易变形,成本也高

多谢斑竹的指导,我跟厂家沟通后觉得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改掉渗碳层的深度,厂家还在请他的总工考虑下,后续有结果再来请教,谢谢!

网友:
常见
齿轮渗碳淬火
花键渗氮或渗氮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