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打孔问题

楼主(2015-09-29):
比较复杂的焊接件,上面的孔是焊接前加工还是焊接后加工。

网友A:
如果是图片上的孔的话,我认为应该焊接前加工,因为焊接后就不好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图片上的孔的话,我认为应该焊接前加工,因为焊接后就不好加工了

网上查了也是焊接前加工,那对于焊接中会产生应力变形怎么处理。

网友:
小的空可以用手电钻打,我就这样在方管上打的

网友B:
这种复杂的形状,肯定要做工装来保证尺寸,使用外部约束减小孔以及其相对尺寸的焊接变形即可,或者变形后,通过二次加工的方式对孔进行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也是焊接前加工,那对于焊接中会产生应力变形怎么处理。

这就考验焊工经验了,可以对称点焊,让应力平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复杂的形状,肯定要做工装来保证尺寸,使用外部约束减小孔以及其相对尺寸的焊接变形即可,或者变形后, ...

二次加工??意思是焊接前,孔的尺寸加工比图纸小,后面如果有变形再调整孔的位置及孔径?

网友C:
如果你的工件精度要求不高,焊接前预钻孔,焊后整形后再进一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工件精度要求不高,焊接前预钻孔,焊后整形后再进一步加工

精度要求不高(0.5mm),但必须与其他部件配合,如果孔位对不上肯定安装不上去.还是那个问题,预钻孔就是孔尺寸加工比图纸小,焊接后在调整尺寸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0.5mm),但必须与其他部件配合,如果孔位对不上肯定安装不上去.还是那个问题,预钻孔就是 ...

那问题不大,预钻或者一开始直接开一个比较大的孔。从图片来看估计你的连接方式是螺栓连接,再注意一下板厚,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问题不大,预钻或者一开始直接开一个比较大的孔。从图片来看估计你的连接方式是螺栓连接,再注意一下板 ...

好的,感谢!

网友D:
LZ的两条圆管弯管斜切,还嵌入焊接,这里应该最麻烦。没考虑下如何简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两条圆管弯管斜切,还嵌入焊接,这里应该最麻烦。没考虑下如何简化么

这里先把管弯好并切口,焊接嵌入部分,保证两圆心的尺寸就行,下面切口部分没什么要求,所以做起来还行吧。改的话也可以直接焊在上面的横梁上。但这样的话焊接部分直接在外面影响美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先把管弯好并切口,焊接嵌入部分,保证两圆心的尺寸就行,下面切口部分没什么要求,所以做起来还行吧 ...

横梁嵌入的半圆缺口是冲制的吗?这个增加了工序。能简化就简化。
弯管一致性怎样?
切口焊接在底座侧壁上,看图中焊接位置没明确的定位,这里靠模要着重考虑。
统观全件,这里的偏差可能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横梁嵌入的半圆缺口是冲制的吗?这个增加了工序。能简化就简化。
弯管一致性怎样?
切口焊接在底座侧壁 ...

这里的偏差是可能较大,但这焊件本身精度要求就不高(0.5或1都行),所以只要保证孔的中心距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偏差是可能较大,但这焊件本身精度要求就不高(0.5或1都行),所以只要保证孔的中心距就行。

要求宽,那就妥了。直接开工吧。等你后续照片!

网友:
先加工孔,加工方便,焊好了不好找基准位置的,焊接易变形的,位置要求高的话焊后整形到位,

网友:
总的原则是先钻孔后组焊,但图中有的小孔是两件合钻孔,那么就要先组焊后钻孔了

网友:
焊机后的孔确实是个问题,很难保证位置精度,我觉得摇臂钻可以满足一些焊接后孔的加工。但是应该画上线,焊接后进行比对。对于一些地方焊接前可以转小点的孔,焊接后校正

网友:
也可以考虑减少焊接,用螺栓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