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盘刀铣削高锰钢,怎么才能粗加工精加工一遍过?

楼主(2015-09-29):
今天听一个朋友说,铣刀盘可以同时装上粗车刀片和精车刀片,可以粗加工和精加工一遍过的,但是没搞明白,有高手知道怎么做的呢,原理是什么呀????急急急。。。铣削高锰钢ZGMn13,600长,宽280,厚20mm,用什么盘刀刀片?谢谢了。。。

网友:
高锰钢韧性、塑性很好,加工硬化严重,再已经加工表面会出现硬化层,用面铣刀铣平面时要避开硬化层,你说的是600×280×20料,用160面铣刀,厚进薄出,用YG类刀片,加工时会一定要开冷却液。不知道用什么夹具,搞完拍个照片给我看看。

网友A:
我们车间的人认为将刀片在轴向方向错开安装,就能粗精加工一起,我一直没能想明白

网友B:
高锰钢对于机加是个难题,因为它有一个特性:冲击硬化。一刀加工过后其表面会形成一层硬化层,硬度在HRC50左右,甚至更高。在我们加工高锰钢时试过很多刀,最长用的是726,但像你想要的600长一刀下来还是不可能。你的朋友说的刀是否是加工高锰钢的?

网友C:
有这种刀啊。同一个刀盘上装一片或几片修光刃刀片精刀用,其余的装粗加工刀片。你找大品牌一般都有这种刀。不过不知道能不能用在高锰钢上。这种刀一般用在钢件和铸铁上比较多。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有这种方法,怎么决定先接触的是粗刀后接触的是精刀?

网友(点评):
精刀比粗刀高一点,但是刃径小一点。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锰钢对于机加是个难题,因为它有一个特性:冲击硬化。一刀加工过后其表面会形成一层硬化层,硬度在HRC50左 ...

是的,他们用的是氮化硼的刀片,刀片应该没问题,主要是怎么安装,用什么样的刀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刀啊。同一个刀盘上装一片或几片修光刃刀片精刀用,其余的装粗加工刀片。你找大品牌一般都有这种刀。 ...

这种刀是什么材质的,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车间的人认为将刀片在轴向方向错开安装,就能粗精加工一起,我一直没能想明白

我朋友也是这样说,错开安装,不知道普通刀盘能用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锰钢对于机加是个难题,因为它有一个特性:冲击硬化。一刀加工过后其表面会形成一层硬化层,硬度在HRC50左 ...

726合金刀会不会不耐磨啊?可以提供一些切削参数和刀具使用情况吗,谢谢了

网友:
应该可以,,刀尖错开,粗刀轴向上长,精刀短。,,,粗刀在轴向上长一些,先切工件,精刀切的时候,所切过的面都是被粗刀加工过的,要保证错位的长度必须大于每转进给。(刚性要好,减少粗刀切削力引起的震动对精刀片的影响)
说这个突然想起剃须刀,,,不就是前刀片粗,后面刀片精么.把圆周切削看成直线切削而已。

网友(2015-11-21):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刀啊。同一个刀盘上装一片或几片修光刃刀片精刀用,其余的装粗加工刀片。你找大品牌一般都有这种刀。 ...

是不是把粗刀片装的靠外径,精刀片靠内径,这样形成一种刀具直径差,就可以保证先接触的是粗刀片后接触的是精刀片啊?

网友(点评):
还需要有落差,高低装

网友:
有这么装的,效果不好。要求不高的话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