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当平面磨用会不会不好

楼主(2015-09-29):
内外圆磨床DONOBAT
B0轴转90度
当平面磨用会不会不好?

网友A:
平磨也能磨外圆。外圆磨磨平面,床子性能不一样,当然会有很多限制。只要能磨,没什么好不好。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磨也能磨外圆。外圆磨磨平面,床子性能不一样,当然会有很多限制。只要能磨,没什么好不好。

磨床用修整器修砂轮,在X轴进入时产生蜂鸣。有的时候又正常
不得不把X速度控制器P增益适配速度下限由180000NS/M调到100000NS.M
有什么影响?
能不能恢复上调P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司的平面磨床精度不够高。
而内外圆磨床可以修0.001毫米的精度。
但修磨的刀片每一片都要磨0.1-0.5毫米。
每次进刀0.02-0.04毫米。
一片要磨半个小时以上。
这几天修刀时,磨床用修整器修砂轮,在X轴进入时产生蜂鸣。有的时候修砂轮又正常。
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把X速度控制器P增益适配速度下限由180000NS/M调到100000NSM
X速度控制器P增益适配速度下限下调有什么影响?
能不能恢复上调P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