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的颜色如何去除。

楼主(2015-09-29):
目前有一个工件,有个狭窄的内槽淬火后槽内不再光亮,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无损让槽内回到淬火前,铣削的本色((内槽有精度允许有0.02以内的损耗),试过电解颜色不太好看,尺寸变动有些大。镀锌,镀铬?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可以贴个图纸和实物么?

否则怎么说得出个道道来

网友:
留余量,淬火后上磨床。

网友:
留20丝用磨床磨

网友:
淬火前不是都要留余量吗

楼主:
这个内T型槽如何淬火后去除淬火的颜色,达到光亮的程度。

网友(点评):
直接给淬火那边提要求,采用油站或者其他隔绝空气就可以防止氧化变色。应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内T型槽如何淬火后去除淬火的颜色,达到光亮的程度。

因为假期关系,没有上论坛

如果可以喷砂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吧,最经济实惠

看你加工完去淬火处理,哈哈,精度要求也不是特别高的

楼主(2016-01-07):
引用 网友A:
因为假期关系,没有上论坛

如果可以喷砂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吧,最经济实惠

现在已经解决了,是抛光厂用药水浸泡以后就回归本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是抛光厂用药水浸泡以后就回归本色了。

能告知下是什么药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假期关系,没有上论坛

如果可以喷砂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吧,最经济实惠

请教你一下   喷砂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一下   喷砂有什么作用??

喷砂的颜色不好看,灰秋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告知下是什么药水吗?

这个你等等,我问到以后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等等,我问到以后告诉你。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是抛光厂用药水浸泡以后就回归本色了。

能说说是用的什么药水吗?我们也有工件也有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用的好像是电解抛光液吧,呵呵。
不锈钢的话用酸洗膏或者钝化液也可以。
你这个应该槽子不好加工就没留余量吧,别的好像留了的样子

网友(2016-12-17):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是抛光厂用药水浸泡以后就回归本色了。

请问什么药水,我也有类似攻坚需要去颜色

网友:
化学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