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在空中的水珠!不得不佩服老外

楼主(2015-09-29):
原理也很简单,使用频闪灯+计量泵,调节频闪灯的频率和水滴的频率一样或是其倍数。就能实现静止的效果。

但是我多次试验都不成功。

偶尔的一次用滴定管试验,获得短暂的静止和往上流的效果,但是很难稳定和再现。

网友:
在奥本海姆的信号与系统课程里面好像见过类似的演示

网友A:
轮子转速快到一定程度,会在视觉上形成倒退的现象,我大胆猜测,这里的频闪灯应该充当眼睛的作用,只不过眼睛的视觉暂留时间不可调(即频率不可调)而频闪灯频率可调,大家以为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子转速快到一定程度,会在视觉上形成倒退的现象,我大胆猜测,这里的频闪灯应该充当眼睛的作用,只不过眼 ...

同意

网友:
  意思是频闪灯给人视觉错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子转速快到一定程度,会在视觉上形成倒退的现象,我大胆猜测,这里的频闪灯应该充当眼睛的作用,只不过眼 ...

同意,类似车轮的倒退效果,速度快了眼睛就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