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包装机拉膜,请教

楼主(2015-09-29):
我想请教下 立式包装机 伺服拉膜用的减速机的比例是多少的  还有就是伺服拉膜的同步带设计的长点好还是短点

网友:
问题很不具体啊

网友A:
您的问题太不具体,描述也不清楚,没办法回答的是你想要的答案,因为你的问题描述真是不清楚,什么形式的成型器?什么膜?尺寸?牵引皮带的宽度是多少?是什么硬度的包胶?这都不描述清楚,怎么帮你?现在只能凭我们的设计经验告诉你:圆筒翻领式成型器,翻领与内筒间隙1.8mm,膜宽330mm,POPP膜,牵引皮带宽度20mm,牵引轮中心距是80mm,保持转矩是3.6N.m的步进电机牵引,1:2的减速比,膜牵引的比较顺畅,不跑偏,仅供参考!牵引轮中心距太小,膜容易跑偏,牵引轮中心距太大,皮带与成型器的贴合面不均匀,膜有时候会堆积、打褶,然后跑偏,还跟你的同步带的包胶硬度和表面粗糙度有关系,硬度太大,为了使贴合面均匀,就得加大皮带与成型器之间的压力,这样牵引力也会增加,粗糙度也是一样的。呼吁一下,社区很多人都很热心的,提出问题肯定会有帮你,但是你的问题尽量提的专业一点,详尽一点,不然怎么帮啊!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太不具体,描述也不清楚,没办法回答的是你想要的答案,因为你的问题描述真是不清楚,什么形式的成 ...

谢谢你的回复 回答的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太不具体,描述也不清楚,没办法回答的是你想要的答案,因为你的问题描述真是不清楚,什么形式的成 ...

我现在用的是日本(Panasonic)松下伺服电机750W套装A5系列/A5 II系列,电机额定转速3000r,最高5000r,额定扭矩2.4NM最大7.1NM,80mm法兰安装,输出轴径19mm,伺服电机编码器为17位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72。伺服驱动器工作电压为单/三相220V,脉冲+方向专控

现在的问题是用拉袋的涡轮减速机 噪音特别大而且速度也不快,用的是1:15的涡轮减速机配的就是上面的伺服电机
我也问过做这行的朋友 有的说用1:10的 有的说是用1:20的  现在也搞不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还是减速机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用行星减速机,国产涡轮减速机输入转速一般是1400RPM

网友(点评):
设拉膜轮直径50MM,减速比1:10,伺服电机最大转速3000R,拉膜速度=50*3.14*3000/10=471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日本(Panasonic)松下伺服电机750W套装A5系列/A5 II系列,电机额定转速3000r,最高5000r,额 ...

工厂的机器不是走的高端路线,中间牵引的用的是伺服电机加涡轮减速机,下面横封部分才用了行星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太不具体,描述也不清楚,没办法回答的是你想要的答案,因为你的问题描述真是不清楚,什么形式的成 ...

还有个问题就是 中见用的是皮带拉膜,速度慢点没事,但是速度快了就出现打滑的现象,听说现在都采用真空拉膜。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就是那种似懂非懂的。
我想问下它上面和皮带接触的部分用什么材质的比较好,看到别人有的用尼龙 有的用铝,有的是不锈钢,认为还是用尼龙这种塑料的感觉好点,主要怕和皮带接触在一起摩擦金属材质的会把皮带摩擦坏掉

网友:
有机会交流下。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A:
您的问题太不具体,描述也不清楚,没办法回答的是你想要的答案,因为你的问题描述真是不清楚,什么形式的成 ...

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些参数的选择是有一套理论标准还是根据实际调试的经验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