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子如何顺方向?有奖征答。

楼主(2015-09-29):
锁口器,成箱倒入料斗。要求一种机构使锁口器八角底盘朝下进入溜筒。如图。
能设计或提供思路者有奖。

网友:
用振动盘选料,轨道送料可行不??你那样子混着的话要有个东西向上顶,运气好的话就套上了,但只能靠运气了,不知是否能供得上料,其他再想想。

网友:
最好上振动盘,选好料的方向。

网友:
筛选还是看看振动盘的方案吧

网友:
我看过键盘的生产视频,里面按键就是使用震动盘

网友:
为什么想到这种方案

网友:
这种看起来不可靠啊

网友:
哈哈,第一感觉是上震动料斗,看到上面评论清一色是震动料斗,看来大家的观点还是一致的,不过一样期待除了震动料斗之外,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有中全链解决方案:
1、盖盖是谁注塑的?如何包装的?
2、规定方向的桶桶包装。
剩下的就简单了吧
进一步可以跟注塑厂谈它如何有方向的自动排序包装。但我总感觉这类低端的很多时候目前还是靠人工剪水口打包

网友A:
做一个旋转分列料斗,加滑槽就可解决,和饮料盖分列一样

网友(点评):
刚画好了图,在后面,估计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请指正

网友B:
简单的画了一下草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下图所示,大圆盘转动,上料;工件会出现2个状态(1和2),工件在支撑板上滚动(支撑板带倾斜角),到出料口附近被分流杆分到两侧且放倒为需要的姿态。

楼主:
非常感谢。但没看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振动盘,其它方式也有可行的,我能想到的都没有振动盘来的好,来的快。

楼主:
做一个旋转分列料斗,加滑槽就可解决,和饮料盖分列一样
能否详细一点,或附图?
你说的不错,就和饮料盖一样。

网友:
比例画的不对哈,只看原理就行。
转筒转动负责把件导入侧板中间的滚动板上,工件只能有2个状态(1和2),滚动到末端被分流杆遮挡,状态1的到左侧,状态2的到右侧,且都放到为需要的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画了一下草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下图所示,大圆盘转动,上料;工件会出现2个状态(1和2),工件在 ...

锁口盖不一定都侧着往下落的,在入口处可能会混乱堆在一起,需要增加分离机构才行

网友(点评):
嗯。。。看具体状况吧,可以有可以省。设备大小,给料多少都有讲究,自己多试试。

网友:
振动盘或者离心机构分出盖子的正反,让盖子沿着滑槽在压缩空气作用下向前运动,为什么非要在那里面设计呢,统一的理盖机或者其他饮料厂的都可以借鉴

网友(2016-02-05):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旋转分列料斗,加滑槽就可解决,和饮料盖分列一样

其实与饮料盖道理一样,行业不同,有些机构与动作会一下模糊。

网友:
哈哈,很简单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有奖征答的。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6-05-04):
不用那么麻烦,不用带放到,盖子是偏沉的,滚落出来,自然的开口朝上

网友:
简单,斜坡输送即可完成。不过大侠,奖励什么的怎么说啊。嘿嘿

网友:
输送带从底部将料从底部带起,在输送带上贴个导条,稍微斜一点,要是圆头挂住肯定掉下去,六角头挂住就会被带起来。详细的,大侠可以琢磨下。
可以给奖了吧。

网友:
你可以选择被带上去的盖子-继续做
也可以在侧面弄个口,让挂住圆头的盖子,滚到预想位置- 继续做

网友(2016-12-10):
我怎么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啊。不客气的说,以上所有方案都是错误的。QQ343718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