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汽车制动液油杯的传感器塑料件模具如何做?

楼主(2015-09-30):
这产品看着简单,先上图,黄色为五金包胶件,绿色是塑胶件材质PP+30%GF主要有两个问题点需要考虑,1,五金件怎么放下去。2,注塑压力会把五金件冲歪,请给位老师抽空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在模具上做一些定位装置即可。这样的装置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在模具上做一些定位装置即可。这样的装置很常见!

请教版主,铜片的放置可以做到自动化么?

网友(点评):
理论上可以!实际工作中会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