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粒配比,称重时用什么的传感器?

楼主(2015-09-30):
各位大侠好!
       请教:现需将不同的几种塑胶粒按不同的比例进行配比。以前用人工称好了各种的重量然后放在一个袋子里摇晃混合,不方便也不是很准确。现想通过塑料粒的自由落体,用一种传感器称重而通过气缸控制阀门得到塑料粒的量。请问有哪种传感器可用?
请推荐!

网友A:
用多头称呢

网友(点评):
请问下大侠多头称能用于称这个嘛?我以为是称如苹果大小不一致,每袋5Kg这种情况用多头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头称呢

怎么样的多头称?没听说过。请给点资料,谢谢!

网友(点评):
百度一下就能找到

网友B:
LZ说说需要达到的称重精度吧,目测应该是g吧。

网友C:
定制一套配料系统,
常熟有一家做这种的
好像叫常熟三禾什么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说需要达到的称重精度吧,目测应该是g吧。

是的,单位是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制一套配料系统,
常熟有一家做这种的
好像叫常熟三禾什么公司

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定做配料系统,宁波柯力传感股份科技,一般的话你要自己做料管,可以配小欧量程的称重传感器,灵敏度2.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