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排放控制,两种方法谁优谁劣?

楼主(2015-09-30):
听人说,发动机排放控制,美国用废气再循环与柴油颗粒物过滤
而欧洲使用优化燃烧与选择性催化还原,这两种方法谁优谁劣呢

网友(2015-11-25):
我的实践证明,从发动机供油着手,优化燃烧质量,令燃烧更加充分彻底,提高燃烧效率;令燃烧速度更快,提高热效率;完全可以大幅度降低排放和油耗,同时还可以提高发动机扭矩。

我的办法是在进气歧管喷油嘴与进气门之间的混合气道内加装一组锥形弹簧,利用发动机脉冲进气冲击力带动弹簧振动,将汽油液粒击碎;利用弹簧的螺旋导流特性对混合气涡旋搅拌扰流,增进油气混合雾化程度,令燃烧更加充分、快捷,提高燃烧效率和热效率。

电脑检测加装了弹簧的汽车点火时间都延后了,证明燃烧时间缩短,爆振传感器、ECU自动调整点火时间延后。

在汽车年检站对比检测,我的雪铁龙世嘉2.0车怠速碳氢HC从43下降到20,下降53%;25km/h工况,HC从14下降到1,下降93%,氮氧Nox从2下降到1;目测排气管黑碳减少80左右。

多辆加装弹簧的摩托车年检报告打不出排放数据,一辆拆掉三元催化器的摩托车年检,测试员说排放很好。

在420cc通机发动机上做台架性能对比测试,80%油门开度扭矩提高8.1%,油耗降低6.58%;油门全开弹簧阻力突显,扭矩降低1.4%,油耗降低7.27%。

为了测看补足供油后油门全开最大功率提高程度,又在一台389cc通机发动机上做台架外特性对比测试,将供油主量孔换大一号补油,空滤盖取掉补气,最大功率提高4.7%,油耗降低12.88%。

我的弹簧摩托车可以怠速挂2挡起步、5挡不加油行驶(怠速供油量)。

弹簧摩托车普遍油耗降低10-15%,摩托车和手动挡汽车普遍爬坡提高一个挡位,所有弹簧车提速增快,汽车市区油耗没有明显降低,高速油耗降低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