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批量替换工程图图纸模板

楼主(2015-09-30):
本来是在自家加工的,很多公差啊,材料啊,因为和加工的师傅已经很熟悉了,机器也做了不少了,不需要标注,但是最近人手不够了,所以零件要外发,外发的话工程图图纸格式要重新换过,几十百把张图重新画的话会死人了。求大神帮忙,怎么批量替换工程图图纸模板?

网友:
你想公差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批量。软件知道哪个位置需要用什么样的公差,你的不规范作图是你挖坑造成的,只能由你自己来填坑。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批量更换图纸模板是为了方便写编号。零件的编号都是已经在SW里弄好了的,但是很多旧图纸里面没有,零件编号这一栏,公差的话我会自己补上去的。

网友A(2015-12-28):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批量更换图纸模板是为了方便写编号。零件的编号都是已经在SW里弄好了的,但是很多旧图纸里面没有 ...

lz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更改原来的模板,让它有零件编号这一栏,然后进入图纸格式编辑,进去,再退出来,零件编号自然就显示了(前提是你已经在零件属性里设置好了编号)。不过还是比较麻烦,要一张图一张图的来。但是时间花不了很多,比一张一张的画图快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原来的模板,让它有零件编号这一栏,然后进入图纸格式编辑,进去,再退出来,零件编号自然就显示了( ...

在模板中设置零件编号这一栏,在画零件出工程图的时候指定零件编号对应字符串的值;这样就能够自动显示了吧。

我是猜的,没干过,可行么?

楼主:
我的顺序是先画零件,画好零件以后修改好零件的属性,包括材质,数量,编号,名称等,再设置工程图模板,最后出图。

网友(点评):
用宏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看不懂啊,大侠,这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看不懂啊,大侠,这是啥?

新建一个宏。

运行

网友(2016-08-14):
您好!

这个我试着输入过但是不行,您能否发个SWP格式的来呢?

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不能全部照抄,谁知道你的工程图模板在哪里?

网友:
看着这回复,总觉得自己要学的很多

网友:
l楼主可以把修改好的标题栏(可以做链接)的图纸保存好图纸格式,A4-A1分别做一个,然后打开你要修改的图纸,右键属性,选择相应大小的图纸格式替换掉就ok了

网友:
至于模板是改不了的,你可以在选项里设置好你的样式,然后保存好绘图标准,打开每张图纸加载该样式就可以了,反正每张图纸你都要检查修改公差等,顺便更改一下图纸格式和加载绘图标准,就相当于换了模板和格式了

网友:
我们之前有一款插件可以实现批量替换图纸模板,肯定有这方面的工具,你可以问一下度娘:SolidWorks批量替换工程图图框,保证有收获。

网友(2023-05-13):
  到这里了下步怎么弄

网友: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boolstatus As Boolean
Dim longstatus As Long, longwarnings As Long
Dim path As String
Dim fname As String
Dim m As Integer
Dim shname() As String

Sub Main()

Set swApp = _
Application.SldWorks
path = InputBox("D:\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Tutorial", "批量替换图框")
fname = Dir(path & "*.slddew")
Do Until fname = ""
Set Part = swApp.OpenDoc(path + fname, 3)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hname = Part.GetSheeetNameS()
For m = 0 To Part.GetSheeetCount - 1
     If Part.ActivateSheet(shname(m)) Then
     boolstatus = Part.SetupSheet5(shname(m), 8, 12, 0, 0, True
     "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20\lang\Chinese-Simplified\sheetformat\a3 - gb.slddrt"
     0.42, 0.297, "默认", True)
    End If
    Next
Part.Save
swApp.CloseDoc (Part.GetTitle)
Set Part = Nothing
fname = Dir
Loop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