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系列设计

楼主(2015-09-30):
SW利用零件设计表可以设计系列零件,但是这种方法不是那么好用。比如我想建立一系列的圆形支柱,直径10-50(递增5),每一直径对应长度50-500(递增1).这样一个零件总共就用9*451=4059个配置。我想没谁愿意使用这个吧(有找的时间都画一个出来了)。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那你想做成什么样的

网友:
你举的例子恰恰证明你完全不会操作excel,如果你对excel很精通,就应该明白系列零件设计表的好处。

网友:
现在EXCel里面把你要做的尺寸列表,在插到solidwork

网友:
刚学的,solidworks可以用excel表格驱动,百度教程很多

楼主:
你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想说用设计表设计我所举得例子会有4059个配置,你用的时候要在这4059个里面找。创建这个系列零件很方便,但是我用起来就不方便了。我现在想用起来很方便。对此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