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伺服电机可承受力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5-09-30):
如图,如果负载的边缘收到一个向下的压力,负载圆盘直径是200MM,电机可承受的轴向压力是1200N,请问这个向下的压力不能大于多少,是不是单纯的按照杠杆原理计算就好??

马达受力

马达受力

网友:
电机有可承受的弯矩范围

网友A:
你是给电机轴一个力矩了,查查承受力矩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给电机轴一个力矩了,查查承受力矩是多少

就是伺服电机的垂直向上的方向可以承受1200牛的力啊,那力臂是100毫米,是不是除以这个力臂就可以了?就可以算出边缘可承受的最大向下压力了?

网友B:
把模型做的在细致一些才能计算,看下电机轴是否有承受弯矩的参数,如果没有,查下电机图纸和轴承型号,自己算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模型做的在细致一些才能计算,看下电机轴是否有承受弯矩的参数,如果没有,查下电机图纸和轴承型号,自己 ...

汗,这是DD马达,用的是十字交叉滚柱轴承。

网友(点评):
那不是也得有个结构尺寸的,你得先弄清楚弯矩的意思

网友:
DD马达不是中空的嘛?你哪跟轴是从哪搞出来的

网友:
可以用软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