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电机功率计算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5-09-30):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各有不一,而且计算出来的功率都偏高,实际根本用不到这么大,谁有比较成熟的公式计算?

网友:
你举个具体例子,我来给你示范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t=9550P/n

晕,这公式谁不知道,那给你一个转盘系统,你的T怎么算?即使算出来也是启动扭矩,启动扭矩和额定扭矩还有转换

网友(点评):
道理懂了,干嘛纠结公式,而且公式哪有成熟不成熟分别

网友:
这个T是很多转矩的一个和,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启动加速度是不一样的,怎么会有通用公式,要具体情况具体计算。

网友(2025-01-01):
功率=转矩×转速÷9550功率单位:W
转矩单位:Nm
转速单位: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