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种铝条怎么用Inventor花

楼主(2015-09-30):
这是玻璃风栅的铝条,分为上下两片。出工程图的话要的是外轮廓线,孔位线。用inventor如何让齿形沿曲线法向阵列。第二张是用UG绘制的。Inventor如何绘制。实现不了我要的结果。要法向,沿曲线

网友A:
您是不是还不熟悉Inventor呢?

楼主:
还算熟悉,我用的是12版的。就是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不是还不熟悉Inventor呢?

刚又编辑了,发图片搞了这么久。陈老师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不是还不熟悉Inventor呢?

是熊哥本人吗

网友A:
是这样:Inventor的矩形阵列中有沿着曲线阵列并随曲线调整的能力。
如果您熟悉Inventor,这您就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Inventor的矩形阵列中有沿着曲线阵列并随曲线调整的能力。
如果您熟悉Inventor,这您就能明白了。 ...

谢谢陈老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