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入门问题:我怎么没法整个将草图拉伸呢?

楼主(2015-09-30):
我怎么没法整个将草图拉伸呢?一全选中拉伸,它就提示我凸台不能同时存在开环和闭环的轮廓线。可是我之前按教程画的一个类似连杆图,只要一拉伸就整体拉伸?这是怎么回事呢?
下图是我按教程画的

楼主:
呵呵 自己找出问题了  没完全定义

网友A:
只能是一个连通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一个连通区域

第一个也是都是联通的啊,,,我把第一个草图完全定义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是左右两个圆相切后那部分没剪掉吗?两个互切的外圆

网友:
  这么多的线,你叫他拉升哪个部分?拉升只能封闭单个区域

网友:
要么修剪要么用面拉伸

网友:
多学习一下拉伸草绘吧

网友:
退出草图-右键草图-选择轮廓

网友:
草图轮廓问题,你这是多区域了,不是单一轮廓